请问如何把LCD1602显示的东西每天一次存于AT24C02?然后通过按键进行上翻下翻查询...

楼主(2018-01-02):
请问如何把LCD1602显示的东西每天一次存于AT24C02?然后通过按键进行上翻下翻查询.在LCD上显示..呢?大家有相关程序吗?能提供学习学习吗?感谢

网友A:
你自己有什么编程基础?说一说好针对性的帮助你。

网友B:
是笨的方法:
将LCD屏上的每个段(点),对应成存储器中的位元(每个字节有8个位)存入到24C02中
反过来再读出来,将对应的位元送到LCD屏的相应段(点)上。

网友C:
你知道存于AT24C02中的是什么东西吗?是16进制数!难懂要将其显示出来吗?问的问题就是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