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出错接收到都是乱码

楼主(2018-01-02):
波特率好像应该设置成38400的,怎么算?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sbit beep=P1^5;         sbit a=P2^0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sbit LSC=P2^4;//串口发送用到的变量u8 transmit[4];u8 count_fs=0;u8 code smgduan[10]={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void delay(u16 i){        while(i--);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串口初始化程序void UART_Init(){        TMOD=TMOD&0x0f|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定时器1赋初值,0xf3代表串口波特率是2400        TL1=0XFd;        SM0=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SM1=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void main(){           u16 L0=0,L1=0,L2=0,L3=0,d,n=0,w=0;        UART_Init();        TMOD|=0X01;                //  01定时  04计数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3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B0;                                                                     TR0=1;                        //打开定时器         if(w==0)         {        if(a==1)                {                        delay(100);                if(a==1)                {               L0++;                 while(1)       {           if(L0==10)                {                        L0=0;                        L1++;                }                if(L1==10)                                                                          {                        L1=0;                        L2++;                }                if(L2==10)                {                        L2=0;                        L3++;                }                if(L3==10)                {                    L3=0;                        L0=0;L1=0;L2=0;                }                for(d=0;d<4;d++)                {                        switch(d)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L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P0=smgduan[L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L2];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P0=smgduan[L3]; break;//显示第3位                        }                        delay(100);                         P0=0x00;           //消隐                }                                 //以下程序是将下位机的震动的次数通过串口传给蓝牙                //在这里,通讯协议为: L3 L2 L1 L0 一共4个字节                transmit[0]=L3;                transmit[1]=L2;                transmit[2]=L1;                transmit[3]=L0;                count_fs=0;                SBUF=transmit[count_fs];//在这里发送数组的第一个字节给串口                count_fs++;                if(a==1)                delay(1000);                if(a==1)                                                                                       L0++;                                if(TF0==1)        {            TF0=0;                        TH0=0X3C;              //重置定时常数                TL0=0XB0;                n++;                if(n>200)                {                  n=0;                  w=1;                }                if(w==1)                a=0;    }                        }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if(RI==1)        {                RI=0;                }        else   //产生发送中断          TI=1        {                TI=0;                if(count_fs!=4)   //利用串口中断发送数组中的第2个字节到第6个字节给串口                {                        SBUF=transmit[count_fs];                        count_fs++;                }        }}

网友A:
你这程序格式能不能整理下,光看程序都能把人看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格式能不能整理下,光看程序都能把人看晕

哦!大意了

楼主:
原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1^5;
sbit a=P2^0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串口发送用到的变量
u8 transmit[4];
u8 count_fs=0;
u8 code smgduan[10]={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_Init()
{
        TMOD=TMOD&0x0f|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定时器1赋初值,0xf3代表串口波特率是2400
        TL1=0XFd;

        SM0=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SM1=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main()
{
   u16 L0=0,L1=0,L2=0,L3=0,d,n=0,w=0;
        UART_Init();
        TMOD|=0X01;                //  01定时  04计数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3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B0;

        TR0=1;                        //打开定时器

         if(w==0)
        {        if(a==1)
                {
                delay(100);
                if(a==1)
                {
              L0++;
                 while(1)
       {
           if(L0==10)
                {
                        L0=0;
                        L1++;
                }
                if(L1==10)
                {
                        L1=0;
                        L2++;
                }
                if(L2==10)
                {
                        L2=0;
                        L3++;
                }
                if(L3==10)
                {
                    L3=0;
                        L0=0;L1=0;L2=0;
                }

                for(d=0;d<4;d++)
                {
                        switch(d)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L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P0=smgduan[L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L2];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P0=smgduan[L3]; break;//显示第3位
                        }
                        delay(100);
                        P0=0x00;           //消隐
                }

         //以下程序是将下位机的震动的次数通过串口传给蓝牙
                //在这里,通讯协议为: L3 L2 L1 L0 一共4个字节
                transmit[0]=L3;
                transmit[1]=L2;
                transmit[2]=L1;
                transmit[3]=L0;
                count_fs=0;
                SBUF=transmit[count_fs];//在这里发送数组的第一个字节给串口
                count_fs++;

                if(a==1)
                delay(1000);
                if(a==1)
                L0++;

                if(TF0==1)
        {
            TF0=0;
                TH0=0X3C;              //重置定时常数
                TL0=0XB0;
                n++;
                if(n>200)
                {
                  n=0;
                  w=1;
                }
                if(w==1)
                a=0;
    }

        }
        }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
        else   //产生发送中断          TI=1
        {
                TI=0;
                if(count_fs!=4)   //利用串口中断发送数组中的第2个字节到第6个字节给串口
                {
                        SBUF=transmit[count_fs];
                        count_fs++;
                }
        }
}

楼主:
为什么只能接收一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能接收一个字节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串示例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num=0;        //静态计数变量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rec_buf[num]=SBUF;        //接收到的数据串保存在缓存数组
        if(rec_buf[0]==0xAA)        //验证数据头(起始位)
        {
                num++;
                if(num>=7)                        //数据串帧数
                {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num=0;                        //计数变量清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串示例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不行啊

网友B:
这中断程序单独使用当然不行,需要有配套程序,这里只是提示一下思路。你的程序构架有问题, main函数里乱哄哄,别人也不容易看明白。你需要把各个功能单独写一个函数, main函数里只是调用这些功能函数。调试时出现问题也好查。修改时也不容易影响其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