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两个元器件的pcb库文件

楼主(2018-01-02):
ATmega16L-8AI与DS1302Z这两个元器件的原理图的库文件找到了,可是呢,当我想导入pcb图的时候这两个元器件就没有pcb图了。
所以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找到这两个元器件的pcb图的库文件。不胜感激!!

网友A:
自己按定义画一个就行,不一定要好看

网友B:
不同的软件封装字母可能略有不同,使用搜索功能键入相应的封装即可调出来

网友C:
这个库文件你自己画的吗?是的话,直接打开相应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很大可能是你PCB库文件多出了,在左下角有一个PCB library ,删除多余的文件就可以了,再重新添加封装并保存。如图所示,其中164 那个才能用,其他的用不了,是空的。

网友D:
可以自己画

网友E:
很好,点个赞

网友F:
自己去画一下封装库啊,查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