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8b20程序,我想改成用dht11.萌新求助

楼主:
这是用51做的万年历,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用的传感器是18b20,我想改成用dht11,可是程序该怎么改啊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nongli.h"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100ms ;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bit flag_beep_en;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sbit dq   = P3^1;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uchar flag_nl;        //农历 阳历显示标志位

uchar menu_1,menu_2;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n_nian,n_yue,n_ri;  //农历显示的函数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fen1);
byte_write(0x2001, shi1);
byte_write(0x2002, open1);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fen1  = byte_read(0x2000);
shi1  = byte_read(0x2001);
open1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fen1  = 3;
  shi1  = 8;
  open1  = 1;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写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data('O');
      write_data('N');
      break;

  case 2: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data('U');
      write_data('E');
      break;

  case 3: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data('E');
      write_data('D');
      break;

  case 4: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data('H');
      write_data('U');
      break;

  case 5: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data('R');
      write_data('I');
      break;

  case 6: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break;

  case 0: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data('U');
      write_data('N');
      break;
}
}
/*************时钟显示***************/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1,1,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4,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7,miao);    //显示秒
write_week(2,12,week);
//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3_18B20(1,11,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if(flag_nl == 0)  //显示阳历
{
  write_sfm2_ds1302(2,2,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5,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8,ri);    //显示日
}
else     //显示农历
{
  write_sfm2_ds1302(2,2,n_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5,n_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8,n_ri); //显示日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闹钟报警函数***************/
void menu_dis()
{
static uchar mm,value;
if(flag_100ms == 1)    //100ms执行一次
{
  flag_100ms = 0;
  if(open1 == 1) //如果闹钟打开
  {
   if((miao == 0) && (fen == fen1) && (shi == shi1))
   {
    flag_beep_en = 1; //有报警 打开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
   if(flag_beep_en == 1) //闹钟以被打开
   {
    clock_value++;
    if(clock_value <= 30)
     beep = ~beep;    //蜂鸣器叫3秒
    else if(clock_value > 30)
    {
     beep = 1;      //蜂鸣器停1秒
     if(clock_value > 40)
     {
      clock_value = 0;
     }
    }
    //  1 分钟后自动关闭闹钟
    value ++;
    if(value >= 10)
    {
     value = 0;
     mm++;
     if(mm >= 60)
     {
      mm = 0;
      flag_beep_en = 0;
      beep = 1;
     }
    }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write_sfm2(1,0,key_can);     //显示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set clock    ");
   write_string(2,0,"    Y  00:00      ");
  }
  if(menu_1 > 2)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menu_2 ++;
   if(menu_2 > 3)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
   {
      ri+=0x0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设置闹钟*********************/
if(menu_1 == 2)
{
  if(menu_2 == 1)    //设置闹钟开关
  {
   if(key_can == 3)
   {
    open1 = 1;   //闹钟开
   }
   if(key_can == 4)
   {
    open1 = 0;   //闹钟关
   }
  }
  if(menu_2 == 2)    //设置闹钟时
  {
   if(key_can == 3) //加
   {
       shi1+=0x01;
    if((shi1 & 0x0f) >= 0x0a)
     shi1 = (shi1 & 0xf0) + 0x10;
    if(shi1 >= 0x24)
     shi1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shi1 == 0x00)
     shi1 = 0x5a;
    if((shi1 & 0x0f) == 0x00)
     shi1 = (shi1 | 0x0a) - 0x10;
    shi1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
   {
       fen1+=0x01;
    if((fen1 & 0x0f) >= 0x0a)
     fen1 = (fen1 & 0xf0) + 0x10;
    if(fen1 >= 0x60)
     fen1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fen1 == 0x00)
     fen1 = 0x5a;
    if((fen1 & 0x0f) == 0x00)
     fen1 = (fen1 | 0x0a) - 0x10;
    fen1 -- ;
   }
  }
  if(open1 == 1)
   write_string(2,4,"Y");
  else
   write_string(2,4,"N");
  write_sfm2_ds1302(2,7,shi1);    //显示闹钟时
  write_sfm2_ds1302(2,10,fen1);    //显示闹钟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2,4,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2,7,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10,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if(flag_beep_en == 0)  //只有闹钟关了的时候才能进入设置
    key_with();
   else
   {
    flag_beep_en = 0;  //按下任意键可关闭闹钟
    beep = 1;
    clock_value = 0;
    read_time();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4)  //减键
    {
     flag_nl = ~flag_nl;    //切换农历和阳历的显示标志位
     if(flag_nl == 0)
      write_string(2,0,"2013");
     else
      write_string(2,0,"N ");
    }
   }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
  }
  menu_dis();    //闹钟报警函数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if((value % 2) == 0)  //100ms
  flag_100ms = 1;
if(value >= 6)    //200ms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

网友A(2018-01-02):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把DS18B20的C和H改成DHT11的C和H,但是函数名不要改,形参,要根据自己程序改 比如把init_dht11();改成 init_ds1302();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就是披着羊皮(18b20)的狼(dht11);

网友C:
1、读通18b20手册
2、读通dht11手册

网友D:
这里有个DHT11模块的程序,你看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2_0  = P2^0 ;//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接口

sbit SMG_q = P1^0;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1^1;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1^2;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1^3;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unsigned char ly_disdate[4]={0,0,0,0};
unsigned char  U8FLAG;
unsigned char  U8temp;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nsigned char  U8comdata;
unsigned char  outdata[5];
unsigned char  indata[5];
unsigned char  count, count_r=0;
unsigned char str[5]={"RS232"};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j)
{
        unsigned 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 (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void RH (void)
{
        P2_0=0;
        Delay(180);
        P2_0=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P2_0=1;
        if(!P2_0)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i
        }
}

void display()
{
        SMG_q=0;
        P0=table[ly_disdate[0]];
        delay();
        P0=0XFF;
        SMG_q=1;

        SMG_b=0;
        P0=table[ly_disdate[1]]-0x80;
        delay();
        P0=0XFF;
        SMG_b=1;

        SMG_s=0;
        P0=table[ly_disdate[2]];
        delay();
        P0=0XFF;
        SMG_s=1;

        SMG_g=0;
        P0=table[ly_disdate[3]];
        delay();
        P0=0XFF;
        SMG_g=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0,i=20000;

        TMOD = 0x20;
        TH1 = 243;
        TL1 = 243;
        TR1 = 1;
        SCON = 0x50;
        PCON=0x80;
        ES = 1;
        EA = 1;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Delay(10);
        while(1)
        {
                RH();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Delay(200);
                        SBUF=str[0];
                        Delay(200);
                        SBUF=str[2];
                        Delay(200);

                i=10000;
                while (i)
                {
                        if (n<5000)
                        {
                                ly_disdate[0]=str[0]/16;
                                ly_disdate[1]=str[0]%16;
                                ly_disdate[2]=str[0]/10;
                                ly_disdate[3]=str[0]%10;
                        }
                        else
                        {
                                ly_disdate[0]=str[2]/16;
                                ly_disdate[1]=str[2]%16;
                                ly_disdate[2]=str[2]/10;
                                ly_disdate[3]=str[2]%10;
                        }
                        n++;
                        i--;
                        if (n==10000)
                        {
                                n=0;
                        }
                        display();
                }
        }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nsigned char InPut3;
        if(TI==1)
        {
                TI=0;
                if(count!=5)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
                {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适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DS18B20的C和H改成DHT11的C和H,但是函数名不要改,形参,要根据自己程序改 比如把init_dht11();改成 ini ...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E:
感觉好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DHT11模块的程序,你看看。
#include
#include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