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们,有没有NRF24L01,一发一收分开写的模块程序?

楼主(2018-01-02):
就简单的,我自己焊接了个板子,发送4个按键,接收4个LED灯,想控制发射模式,按不同的按键,接收模式不同的LED灯亮。

网友A:
有个温度收发的程序,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温度收发的程序,你参考参考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温度收发的程序,你参考参考

晕了 这个我也有 我要的是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了 这个我也有 我要的是简单的

好几年前在别人程序的基础上修改的,你把温度和显示部分删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在别人程序的基础上修改的,你把温度和显示部分删掉就行

都不知道怎么发送,然后怎么接收的

网友B:
里面有些例程你看看

网友C(2018-02-11):
如果你的没调通可能下面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1.NRF24L01供电要稳定。
2.SPI通讯必须要先测试好,可以先试着把接收地址写进,在读出来验证一下。
3.如果开了自动应答请注意,发送方的发送地址和第一通道接收地址是同为发送地址。
4.如果发送失败,此时的发送fifo里面的数据是不会清空的,发送成功会自动清空。
5.接收到数据后,接收FIFO需要清空。并且清除接收到数据的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