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8255扩展16矩形键盘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
这是自己最近研究的单片机和8255扩展的连接方法
组成了一个16个按键的矩形键盘
用LCD来显示按键的数字和一些小小的功能
新手初来乍到,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include <REG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BC口,控制定义
#define PA  XBYTE[0X7CFF]
#define PB  XBYTE[0X7DFF]
#define PC  XBYTE[0X7EFF]
#define COM XBYTE[0X7FFF]
//定义键盘
uchar code JP[]={
                                        0xe7,0xeb,0xed,0xee,
                                        0xd7,0xdb,0xdd,0xde,
                                        0xb7,0xbb,0xbd,0xbe,
                                        0x77,0x7b,0x7d,0x7e,
                };
uchar code lcd[]={        '0','1','2','3',
                                        '4','5','6','7',
                                        '8','9', '+','-',
                                        '*','/', '=',

                                };
//定义控制引脚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2;
sbit WR1=P3^6;
sbit RD1=P3^7;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1602写指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RS=0;RW=0;EN=0;
         P1=cmd;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
}
//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RS=1;RW=0;EN=0;
        P1=dat;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
}
//1602读数据
void read(uchar rea)
{
        RS=1;RW=1;EN=1;
        P1=rea;
        DelayMS(5);
        EN=0;
        DelayMS(5);
        EN=1;
}
//1602初始化
void Ini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0F);DelayMS(5);//设置功能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MS(5);//AC+1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5);//清屏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MS(5);//显示功能
}
//1602显示位置
void WAdd( uchar x,uchar y)
{
        Write_LCD_Command(0x80+x);
        Write_LCD_data(y);
}
//主函数
void main()
{

        COM=0X90;
        Ini_LCD();
        while(1)
        {
         uchar key,temp,num,a;
                PC=0X0F;
                if(PC!=0X0F)
                {
                        DelayMS(10);
                        if(PC!=0X0F)
                        {
                                temp=PC;
                                PC=0xf0;
                                key=temp|PC;
                                if(key==0x7e)
                                {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5);//清屏
……………………

网友A(2018-03-16):
非常需要这个程序啊

网友A:
非常需要这个程序啊!!!!

网友A:
我也不会这个呢

网友A:
仿真可以,但是用到实际就不可以的

网友A:
我试过了,下载单片机试验箱就不可以

网友A(2018-11-15):
刚好不懂,可以下载学习学习先

网友B(2020-03-29):
谢谢!!刚好需要

网友C(2020-12-23):
可以编译和仿真,楼主应该是准备写个计算器吧,后续还有待补全,等于后面的东东还没有写

网友D(2021-05-24):
请问楼主软件是用的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E(2022-12-17):
怎么让最后一个键显示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