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带字库的12864要换带字库版,程序该怎么改呢?

楼主(2018-01-02):
如题,因为时间有点紧,所以直接来论坛问问大神先

网友A:
我有做法:
1、把要显示的句子用EXCEL列出来。
2、用EXCEL的VBA将句子中的汉字提出来。
3、用PC机中16*16的点阵字库,将汉字的字模提出来(也是VBA程序做)
4、将12864的接口的排列方式与汉字的排列方式进行调配(也是VBA程序做)
5、生成汉字库列表的汇编语句(也是VBA程序做,我是用汇编写的)
6、将5、复制到汇编语句中。

所以每将改汉字只需做1、就OK了,2-5用一个EXCEL按键完成,再做6、复制一下。分把钟搞定。
做其它点阵显示、LED段码显示,也是这样完成的。

原理:用高级语言做低级语言的事。

网友B:
楼主的表达不明白。编程语言比用语文叙述难。

好像楼主是说,本来是无字库的LCD程序,改成带字库的LCD的程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