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从哪步下手呢?

楼主(2018-01-02):
学习单片机从哪步下手呢?

网友A:
个人觉得从数字电路开始, 先了解CPU的原理.

网友B:
首先想好学习什么样的单片机,如果是新手,通常先学简单的51单片机。
然后买块51单片机开发板,从送的资料的第一个内容(通常是必读)开始,逐步进入学习。
这不,就从这步开始学习了。

网友C:
从基础入手,先学语言吧

网友D:
数电、模电、C语言都是必备的

网友E:
先从51单片机开始学,推荐郭天祥老师的教学视频。51单片机是基础的,比较好入手,适合新手。

网友F:
郭大神的c51直接上

网友G:
正在学习51单片机

网友H:
C语言+基本电路知识

网友I:
单片机控制原理

网友J:
先学会看他的datasheet,然后是模电数电,C语言

网友K:
数电,模电,51书籍,看看网上的51视频

网友L:
数据结构 c语言 在买块开发板摸索学习

网友M:
从最简单的51单片机开始学,搞个最小系统板,就开始动手 了

网友N:
看书,加油看书

网友N:
看书,实操相结合

网友O:
看你的方向了,如果只是软件,那就c语言,对着手册教程了解单片机各个功能模块怎么使用。如果是硬件那数电模电电路,信号与系统,pcb画板,等等。

网友P:
先了解原理啊,可以先学数字逻辑

网友Q:
从单片机入手

网友R:
推荐郭天祥老师的教学视频

网友S:
看一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S:
推荐郭天祥老师的教学视频。

网友T:
不知道楼主想要写汇编语言还是C语言,首先基础的语言功底应该有,还有就是多看仿真图,多自己设计仿真电路,闲着没设可以自己买一套板子进行实践,总之得动手,才能学好单片机

网友U:
先把C语言学熟,然后买块入门的开发板,最好不要用仿真来学习

网友V:
建议可以看一下郭天祥的单片机视频,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W:
个人觉得应该先了解c语言,然后着手应用一些编程比较简单的单片机,arduino,51都可以,之后再逐步加强对其底层和原理的学习,直接学习原理会比较难懂。

网友X:
先要有单片机,51比较简单,容易上手,看看视频练习一下差不多就会了,32比较常用,精度高,工作一般都用32

网友Y:
先学郭天祥单片机,看他的视屏,跟着他学,从数字电路开始, 先了解CPU的原理.首先想好学习什么样的单片机,如果是新手,通常先学简单的51单片机。 然后买块51单片机开发板,从送的资料的第一个内容(通常是必读)开始,逐步进入学习。 这不,就从这步开始学习了

网友Z:
可以看看好书,比如单片机零基础入门

网友AA:
学stm32也可以,买开发板,看视频

网友AB:
最好看看郭天祥的那个教程特别详细

网友AC:
先学C语言

网友AD:
不知道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如果是学生可以买开发板玩,刚开始买简单功能的,做简单的事情。循序渐进。如果是已工作。可以找单片机开发相关的工作。那样会有人指点你。

网友AE:
买一本单片机的书,在买一个开发板,一起学,最好学会c语言!

网友AE:
买一本单片机的书,在买一个开发板,学好c语言。

网友AF:
有一点c语言基础,然后从单片机基础做起,注重实际操作,先从一些简单的例子做起

网友AG:
有数电、模电基础和编程基础,就买块板子学校吧

网友AH:
看视频,买本书。就这样

网友AI:
淘宝买套资料

网友AJ:
汇编语言吧

网友AK:
可以先从51入手

网友AL:
先学习数字电路吧,然后要学会c语言,再看建议单片机原理,不要盲目的学习。

网友AM:
觉得学单片机的先学硬件,因为软件是和硬件密切相关的,学好硬件,再学软件

网友AN:
先学好c语言,然后买块开发板,跟着视频一点点做就好。亲身经历,我当时买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

网友AO:
新手怎样入门MSP430

【IO模块】
 对于IO模块建议分为入门必学与学习进阶两部分,可以不必同一时段内进行理解。
入门必学:
[1]初学者必需了解几个常用寄存器使用如P1OUT,P1IN,P1DIR,P1SEL寄存器。
[2]理解MSP430 IO口常用编程语法,这些都可以查看参考例程。
[3]结合书本介绍和你的个人理解,然后在开发板上进行实验。例如比如LED、响声之类的初级实验。
学习进阶:
对于IO模块的进阶主要是了解如何使用IO中断,和IO中断相关寄存器的使用。如果不太必要,你可以跳过IO中断使用这部分去学习其他章节的基础部分;当你其他章节基础学习到一定程序时再回过头来学习这部分。另外,IO模块部分你需要搞清楚在什么时候IO为高阻状态?高阻状态时的漏电流为多少?IO驱动电流能力如何?等等时常关注的参数你应如何查找答案,你能很快地查找到这些参数吗?我提出来这些问题的因原是促使你尽快学会习惯主动查看器件手册。

【时基模块】
时基模块是提供整个单片机中各模块的时钟发生源,初学者若要使用到片中某模块时几乎都要使用不同的时钟。所以这章节是非常强调地要去认真理解的。
[1]必须理解DCO,SMCLK,MCLK,ACLK这4个时钟信号是由那部分产生的。
[2]DCO,SMCLK,MCLK,ACLK各个时钟有什么优点和点。
[3]4个时钟信号中,每个时钟的通常频率范围是多少。
[4]常规的时基控制寄存器设置和时钟如何从引脚输出等等。
最后,学习进阶你要理解在不同低功耗模块下,那些时钟源信号还在活动那些已关闭。

【TimaA模块】
入门必学:
[1]初学者需要搞清TimerA的三个不同工作模式中TA、CCR1、CCR2与CCR0之间的关系。
[2]搞清楚TA、CCR1、CCR2与CCR0之间的中断向量关系。
[3]综合上面的理解,建议结合TimerA的例程来进行相关验证,只有通过亲自的操作才能有效地记住。
学习进阶:
如利用TimerA实现PWM信号输出、利用捕获/比较功能实现捕获信号等等。

网友AP:
c语言,郭天祥51单片机

网友AQ:
最基本的可以先拿51的学习板开始学

网友AQ:
单片机编程刚开始可以照着例程改,然后再自己写

网友AR:
从最基本的指令学起,只有了解各个指令的意思才能知道整个程序的作用

网友AS:
先学习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然后是C语言,有兴趣还可以学习一下汇编,然后你就可以无师自通了

网友AT:
建议从AT89C51芯片开始学习,比较简单。

网友AU:
单片机学习也要先确定学习方向.,因为不同的单片机的应用领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基本的区别就是指令集的不同,有基于精减指令集的,有基于复杂指令集的.这两种不同的起点,导致单片机有了不同的分化.
如果你用来做一些简单的设备控制,比如控制航模,控制一只机械手,控制各种硬件设备,那么,是可以不在乎这个区别.但如果你准备用单片机做一个智能设备,或者需要很多复杂的库支持才能完成的功能,那么,很可能在精减指令集中找不到合适的单片机以及相应的环境.而如果你准备做一个DSP之类的设备,要做大量的单一的操作,那么,精减指令集的单片机可能就更适合你入门.
建议你可以先从C51系列和ARM系列对它们进行初步的了解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知适的方向进行深入学习.
你可以通过某宝购买一个单片机开发仪,有一些是可以通过转接的方式在同一个开发仪上使用多种类型的单片机,一般也都附带有相应的教程,学习起来可以轻松一些,价钱也不贵,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一百多元的开发仪就足够让你入门了.之后,你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买开发仪了.
需要注意的是,学习单片机还是需要一些汇编基础的,即使不需要使用汇编语言进进开发,但因为单片机与硬件设备的距离更近,汇编基础能让你更好的掌握到单片机开发与常见的系统平台开发之间的不同.

网友AV:
看视频,极客学院好推荐

网友AW:
推荐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但首先把c语言基础学好。

网友AX:
先买个51的开发板,然后先把开发板的范例跑一遍,不要急着练编程,把程序下载学会了,再把开发的编译器搞懂,再来学习写程序。

网友AX:
先买51的开发板来玩,会下载程序跑范例,然后再看看怎么使用编译软件,再看看范例,把范例看懂了以后,就先试着一行行代码敲出来,编译成功以后,运行,效果一样的话,再试着不看范例,自己能完全写出来,多次以后,就能掌握这个范例了,只要练习得多,慢慢就能触类旁通。

网友AY:
首先是c语言的基础,然后买板子做实验,对着书看吧

网友AZ:
目前我大二,我是学了C语言和电路CAD 后才开始学的,目前还好吧,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平常做做练习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