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LCD-按键查询-按键中断源码

楼主(2018-01-03):
STM8S-LCD-按键查询-按键中断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ysclock.h"

/* Private defines -----------------------------------------------------------*/
/* LED 端口定义 */
#define LED_PORT        GPIOA
#define KEY_PORT        GPIOD
#define KEY_EXTI_PORT   EXTI_PORT_GPIOD

#define LED_1       GPIO_PIN_3
#define LED_2       GPIO_PIN_4
#define LED_3       GPIO_PIN_5
#define LED_4       GPIO_PIN_6

#define KEY_1       GPIO_PIN_0
#define KEY_2       GPIO_PIN_5
#define KEY_3       GPIO_PIN_6
#define KEY_4       GPIO_PIN_7

#define ON  0                /* 定义LED灯亮 -- 低电平*/
#define OFF 1                /* 定义LED灯灭 -- 高电平*/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名称: Delay
* 功能: 简单的延时函数
* 形参: nCount -> 延时时间数
* 返回: 无
* 说明: 无
******************************************************************************/
void Delay(u32 nCount)
{
        u32 i;
        for(i=0;i<nCount;i++);
}

/*******************************************************************************
* 名称: LED_Init
* 功能: LED外设GPIO引脚初始化操作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无
******************************************************************************/
void LED_Init(void)
{
        //定义LED的管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LED_PORT, LED_1,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GPIO_Init(LED_PORT, LED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GPIO_Init(LED_PORT, LED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GPIO_Init(LED_PORT, LED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

/*******************************************************************************
* 名称: LED_Operation
* 功能: LED 灯亮灭设置操作
* 形参: led -> 要操作的led灯
*                  state -> 亮还是灭
* 返回: 无
* 说明: 无
******************************************************************************/
void LED_Config(GPIO_Pin_TypeDef led, u8 state)
{
    if(ON == state)
    {
        GPIO_WriteLow(LED_PORT, led);
    }
    else
    {
        GPIO_WriteHigh(LED_PORT, led);
    }
}

/*******************************************************************************
* 名称: LED_Show
* 功能: 现流水灯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无
******************************************************************************/
void LED_Show(void)
{
    LED_Config(LED_1, ON);
    LED_Config(LED_2, OFF);
    LED_Config(LED_3, OFF);
    LED_Config(LED_4, OFF);
    Delay(0x1ffff);
    LED_Config(LED_1, OFF);
    LED_Config(LED_2, ON);
    LED_Config(LED_3, OFF);
    LED_Config(LED_4, OFF);
    Delay(0x1ffff);
    LED_Config(LED_1, OFF);
    LED_Config(LED_2, OFF);
    LED_Config(LED_3, ON);
    LED_Config(LED_4, OFF);
    Delay(0x1ffff);
    LED_Config(LED_1, OFF);
    LED_Config(LED_2, OFF);
    LED_Config(LED_3, OFF);
    LED_Config(LED_4, ON);
    Delay(0x1ffff);

}

/*******************************************************************************
* 名称: Key_Exti_Init
* 功能: 按键外设引脚初始化操作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无
******************************************************************************/
void Key_Exti_Init(void)
{
          /* 与按键相连的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KEY_PORT, KEY_1, GPIO_MODE_IN_PU_IT);

        /* 将KEY_PORT端口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因为按键按下时产生一个低电平 */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KEY_EXTI_PORT,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

int main(void)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SystemClock_Init();

  Key_Exti_Init();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nableInterrupts();         /* 开启总中断 */
  LED_Init();
  while (1)
  {
    /*放置你的代码*/
//   LED_Show();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