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想知道码好程序之后怎么烧录,电脑用一直连着吗

楼主(2018-01-03):
想知道码好程序之后怎么烧录,电脑用一直连着吗

网友A:
各种单片机有各种烧录的方法,你得告诉大家是在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B:
程序编译后生成HEX文件,可以通过下载器下载到单片机(根据你的芯片有通用型的,也有标准型的下载器),下载完成后单片机就可以独立运行了。

网友C:
一般烧写单片机程序是需要连接电脑,在电脑上操作烧写。许多自动控制(如家用电器等)烧写完了单片机就可以脱离电脑独自运行了,当然像和电脑通信,以及需要配合电脑采集数据、执行电脑的指令等那当然是需要一直连接电脑的。

网友D:
我用的stc软件烧录

网友E:
程序编译后生成HEX文件,然后用普中烧录啊

网友F:
用那种单片机,手册上都 有用什么 方式烧录的,按着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