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学号,汇编程序。

楼主(2018-01-03):
; By Paprika
;                2017.10.31
; 程序内容: 1开机显示四位8确定数码管好坏和程序的正确性
;2 摁第一个键显示班级,第其余三位显示学号的四位 摁动四个数字键依次显示为1503 1504 0130 2###
                CH452_DCLK BIT   P2.5   ;串行数据时钟,上升沿激活
                CH452_DIN  BIT   P2.6  ;串行数据输出,接CH452的数据输入
                CH452_LOAD BIT   P3.3  ;串行命令加载,上升沿激活
                CH452_DOUT BIT   P2.7   ;接 CH452 的数据输出
                ORG 0000H
START:        ACALL CH452_INIT;调用初始化程序
                MOV R5,#00H;R5清零
                MOV R4,#00H;R清零
ceshi:;检测数码管是否OK显示四位8
            MOV B,#0CH      ;B是高四位
                MOV A,#0f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dH      ;B是高四位
                MOV A,#0F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eH      ;B是高四位
                MOV A,#0F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fH      ;B是高四位
                MOV A,#0F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xianshi:         ACALL jiance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SJMP xianshi ;显示功能
                SJMP $
jiance:
                MOV C,CH452_DOUT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位判断
                JC jiance         ;没有按键按下,继续检测
                ACALL CH452_READ  ;有按键按下,通过452读值
                MOV R1,A
                C0: CJNE R1,#44H,C1   ;由键码得
                ACALL banji
                AJMP TES
                C1: CJNE R1,#45H,C2
                ACALL xuehao1
                AJMP TES
                C2: CJNE R1,#46H,C3
                ACALL xuehao2
                C3: CJNE R1,#47H,jiance   ;由键码得
                ACALL xuehao3
                AJMP TES
                TES:
                RET
                JC jiance
banji:
                ; 显示班级  具体写入数据为: 段选+数字1503
                MOV B,#0CH      ;B是高四位
                MOV A,#18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dH      ;B是高四位
                MOV A,#0e9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eH      ;B是高四位
                MOV A,#0b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fH      ;B是高四位
                MOV A,#0d9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RET

xuehao1:
                ; 显示1504 具体写入数据为: 段选+数字
                MOV B,#0CH      ;B是高四位
                MOV A,#18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dH      ;B是高四位
                MOV A,#0e9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eH      ;B是高四位
                MOV A,#0b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fH      ;B是高四位
                MOV A,#078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RET
xuehao2:
                ; 显示学号0130 具体写入数据为: 段选+数字
                MOV B,#0CH      ;B是高四位
                MOV A,#0b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dH      ;B是高四位
                MOV A,#018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eH      ;B是高四位
                MOV A,#0d9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fH      ;B是高四位
                MOV A,#0bd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RET

xuehao3:
                ; 显示2###  具体写入数据为: 段选+数字
                MOV B,#0cH      ;B是高四位
                MOV A,#0d5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dH      ;B是高四位
                MOV A,#0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eH      ;B是高四位
                MOV A,#0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fH      ;B是高四位
                MOV A,#0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RET

                ;****************************************************************************   CH452初始程序
CH452_INIT:     ;CH452初始化
                CLR  CH452_DIN  ;先低后高,输出上升沿通知 CH452 选择 4 线串行接口
                SETB  CH452_DCLK;置为默认的高电平
                SETB  CH452_DIN
                SETB  CH452_LOAD
                SETB  CH452_DOUT;置为输入
                MOV B,#04H      ;B是高四位
                MOV A,#03H      ;设置为键盘与显示开 ;A 是低八位
                ACALL CH452_WRITE
                MOV B,#05H           ;设定显示参数
                MOV A,#0AH                ;设置no bcd 扫描极限最高1000B
                ACALL CH452_WRITE
                RET
                ;****************************************************************************串口通信读出写入程序
CH452_WRITE:
                CLR  CH452_LOAD;命令开始
                MOV   R7,#08H;设置循环次数,将 ACC 中 8 位送出
CH452_WRITE_8:
                RRC   A;右移,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CLR   CH452_DCLK
                MOV   CH452_DIN,C;送出一位数据
                SETB  CH452_DCLK;产生时钟上升沿通知 CH452 输入位数据
                DJNZ  R7,CH452_WRITE_8;位数据未完继续
                MOV   A,B
                MOV   R7,#04H;设置循环次数,将 B 中 高4 位送出
CH452_WRITE_4:
                RRC   A;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CLR   CH452_DCLK
                MOV   CH452_DIN,C;送出一位数据
                SETB  CH452_DCLK;产生时钟上升沿通知 CH452 输入位数据
                DJNZ  R7,CH452_WRITE_4;位数据未完继续
                SETB  CH452_LOAD;产生加载上升沿通知 CH452 处理命令数据
                RET
                ; 读取数据
CH452_READ:
                CLR   CH452_LOAD ;命令开始
                MOV   A,#07H;读取键值命令的高 4 位 0111B
                MOV   R7,#04H ;忽略 12 位命令的低 8 位   1111 0000        ;改过#040H
CH452_READ_4:  ;读出按键代码命令
                RRC   A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CLR   CH452_DCLK
                MOV   CH452_DIN,C;送出一位数据
                SETB  CH452_DCLK;产生时钟上升沿锁通知 CH452 输入位数据
                DJNZ  R7,CH452_READ_4  ;位数据未完继续
                SETB  CH452_LOAD;产生加载上升沿通知 CH452处理命令数据
                CLR   A;先清除键值单元以便移位
                MOV   R7,#07H;读入 7 位键值
CH452_READ_7:  ;读入按键代码
                MOV   C,CH452_DOUT;读入一位数据
                CLR   CH452_DCLK;产生时钟下升沿通知 CH452输出下一位
                RLC   A;数据移入 ACC,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ETB  CH452_DCLK
                DJNZ  R7,CH452_READ_7  ;位数据未完继续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