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开始学习STM32

楼主(2018-01-03):
本人是个大学生,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stm32资料推荐

网友A:
原子教你学stm32(库函数版本)

网友B:
首先就是学习STM32,就是需要有自己的一块开发板,我用的就是实验室学长留下的一个野火板。自己感觉还是不错的。  首先我们需学习怎么建立一个STM32的工程。  首先在建立一个模板,以方便自己以后使用。我是在桌面上,建立一个文件夹,取名模板。然后在模板里面建立几个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然后就是找到stm32的库,然后开始往自己的模板里写入一些启动文件和官方文件。我用的就是3.5版本的,3.0版本与3.5版本还是有区别的。    下面就开始往每个文件里添加一些库文件里的文件   首先是doc里写一个txt文件记录编程过程里的一些了解事项。    再者就是往libraries里建立两个文件夹     然后就是往CMSIS里添加一下启动文件和头文件    然后启动文件里包含的就是.s文件    这里要知道这里的每个头文件就是对应着每个芯片的型号。        然后就是FWLIB里的两个文件就是一些功能文件。这里就需要从库源码里拷贝过来。具体看下面,  首先看看具体是在哪里。    然后就会找到,  这时,就只需要把这俩个文件保存进来。  然后就是Listing,和Output这两个文件,就不需要添加一些东西  在Project里建立一个文件夹,然后就是    最后就是在USER中保存几个文件    至此外面文件夹的建立就算是建好了。然后就开建立工程,  首先打开keil MDK,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工程,保存在刚才的文件夹里的project/RVMDK(uv4)/里,这样以后打开工程就是从这里。  然后选择芯片,我的是STM32F103VE。  然后在工程下面就是建立这几个文夹,并包含进去,    然后就是往各个文件里添加文件,    至此整个工程就建立完成。  后期将继续学习一些外设。和一些基础功能。

网友C:
学习单片机要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能光学看书看视频不动手。
所以开发板必须是要有一块的,基础差的话可以看着视频一步步学。
以前大学时候学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现在正点原子做的不错,可以去某宝搜索。

网友D:
找些大佬的笔记心得看看

网友E:
在STM32F10xxx上通过USART实现在应用中编程(IAP)  an2824.zip (第4版)

网友F:
1.准备好开发板,参照例程、笔记由浅入深实践。
2.找找自己感兴趣的小项目,尝试边学边做,这样是比较快的学习途径。

网友G:
先安装一个有关STM32的软件,网上有内容。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网上买stm32,然后看example 写代码

网友I:
说下我是怎么学的吧,开始就是在学校时候实验室买的一套原子的战舰V3,然后就跟着原子的例程一步一步跟着做,开始时候有些摸不清头绪,但一定要坚持住,代码要自己写,这样写三五个就差不多了,后面有自己的想法了之后就需要什么找什么了

网友J:
可以先淘宝采购一块开发板,个人推荐正点原子,资料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齐全的,可以先跟着正点原子的例程来学习,慢慢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