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stm8的EEPROM写数据

楼主(2018-01-03):
这个函数可以向EEPROM每次写入1个字节的数据,也就是说只能存入unsigned char型的数据
但如果我要存入unsigned int ,float型数据时,该怎么修改代码了。

感谢各位大侠了!!!

void Write_EEPROM(u16 address, u8 *string, u8 length )
{
  u8 *basis;
  basis=(u8 *)(0x4000+address);  //因为存放的是字节数据,故是u8型。
  while(length)
  {
    *basis++=*string++;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 // 等待写操作成功
    length--;
  }
}

网友A:
重新定义一下u16 u8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