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WS2811 LED渐变色源码,可以显示16000K色

楼主(2018-01-03):
LED使用的5050分装自带WS2811.只需要一个IO口控制,可以显示16777215 种颜色,附源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C/STC12C5A60S2.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WHITE       0xFFFFFF  // 白色
#define BLACK       0x000000  // 黑色
#define RED         0x00ff00  // 红色
#define GREEN       0xff0000  // 绿色
#define BLUE        0x0000ff  // 蓝色
#define CHENG       0xff7f00  // 橙色
#define DIAN                0xff00ff  //
#define ZI                    0x00ffff

#define LED_N  16   //LED的数量

//extern unsigned long WsDat[];
unsigned long WsDat[];

void main ()//主函数
{

  reset();
//DisP_R_G_B(20);
ColorToColor(0X000000,0XFF0000);
ColorToColor(0XFF0000,0xFFFF00);
ColorToColor(0xFFFF00,0Xffffff);
ColorToColor(0Xffffff,0X00ffff);
ColorToColor(0X00ffff,0X0000ff);
ColorToColor(0X0000ff,0X000000);

ColorToColor(0X000000,0X00FF00);
ColorToColor(0X00FF00,0x0FFFF0);
ColorToColor(0x0FFFF0,0Xffffff);
ColorToColor(0Xffffff,0XFF00ff);
ColorToColor(0XFF00ff,0XF0000f);
ColorToColor(0XF0000f,0X0000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延时
{  unsigned int i,j,k;
   for(j=0;j<time;j++)
           for(i=0;i<time;i++)
       for(k=0;k<time;k++)
          Delay();

}

void Delay()                //@24.000MHz
{
        _nop_();
}
void reset(void)
{
   int i;
   LED=0;
for(i=0;i<50;i++)
{Delay();
   }
}
void T0(void)
{
  LED=1;
  LED=0;
  Delay();

}

void T1(void)
{
  LED=1;
  Delay();
  LED=0;

}
void DisP_Color(unsigned long dat)                                 //控制一个灯
{          unsigned int i;
         for(i=0;i<24;i++)
                   {   if(0x800000 == (dat & 0x800000))  T1();
                else       T0();
                dat<<=1;                                                        //左移一位
                   }

}

void DisP_ALLColor(unsigned long dat)         //控制所有灯
{int j;
   for(j=0;j<LED_N;j++) DisP_Color(dat);
  reset();
}

void DisP_R_G_B(unsigned int j)                    //RGB渐变
{
    unsigned long i=0;
    while(i<0xffffff)
         {
         if(i<0xff)  DisP_ALLColor(i++);
                   else if(i<0xffff) {        i=i+0x100;DisP_ALLColor(i);        }
                else if(i<0xffffff)  {i=i+0x10000;DisP_ALLColor(i);        }
              delay(j);
         }
        while(i>0)
         {
         if(i>0xffff00)  DisP_ALLColor(i--);
                   else if(i>0xff0000) {i=i-0x100;        DisP_ALLColor(i);}
                else if(i>0)  {i=i-0x10000;DisP_ALLColor(i);}
                delay(j);
         }
        reset();
}

unsigned char abs0(int num)
{
        if(num>0) return num;

        num = -num;
        return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long ColorToColor(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 起始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 结果三原色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 颜色差(color1 - color0)
        unsigned char NStep;                                                         // 需要几步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 各色步进值
        unsigned long color;                                                        // 结果色
        unsigned char i;

        // 绿 红 蓝 三原色分解
        Red0   = color0>>8;
        Green0 = color0>>16;
        Blue0  = color0;

        Red1   = color1>>8;
        Green1 = color1>>16;
        Blue1  = color1;

        // 计算需要多少步(取差值的最大值)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 计算出各色步进值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18-07-15):
很给力,谢谢分享

哪位大侠能发给我一个包,我积分不够下载的。学习一下

网友B(2018-12-01):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单片机里面 24MHZ 晶振下的_nop_移植到stm32应该是多少,或者说这里面的时间是必须精确到_nop_这样吗

网友B:
还有T1,T0的作用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2019-10-24):
资料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D(2020-04-12):
2811,有点复杂,

网友E(2020-11-22):
还有很多功能没写进去

网友F(2021-02-04):
下载来试试看,我也写了一个,总有毛病,参考下

网友G:
这个不错,很多场合需要调色和调亮度的

网友H(2021-05-19):
求教才能控制他在其中的某个位置亮起来呢?

网友H:
有没有硬件线路图讲解呢?

网友I(2021-07-08):
谢谢分享资料!
正需要颜色切换的代码。

网友J:
没什么用,,灌水

网友K:
可否能做流水灯?

网友L(2021-11-15):
正需要找参考代码

网友M(2022-01-07):
可以加蓝牙芯片直接手机上用七彩图控制灯带了!

网友N:
无私分享,值得赞赏,2811和2812 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O(2022-05-20):
程序能跑起来吗

网友P(2024-03-17):
很好玩的RGB彩灯

网友Q:
两个问号?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网友Q:
        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这两个问号有问题

网友R(2025-07-25):
参考一下幻彩RGB程序

网友R:
程序是否可以编译运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无私分享,值得赞赏,2811和2812 是否可以通用?

2811和2812的绿蓝两色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