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8-01-03):
模拟温度传感器AD DA的转换怎么去实现! 我现在想在开发板上显示当前温度。但是遇到额难题!求解!!!!

网友A:
需要一颗AD转换的芯片,开发板上一版都有。看一下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A:
需要AD芯片,开发板上应该是有的,看一下原理图。

网友B:
你知道什么是“温度传感器”吗?
现在常见的温度传感器,有测温电阻、热电偶、半导体......,也有像DS18B20之类的数字式的。
测温电阻、热电偶、半导体等温度传感器配合放大电路和显示(指示)部分,就是测温,如果再有比较电路和继电器输出,就可以组成控温电路了。这就不仅仅是“温度传感器了”。

网友C:
需要一颗AD转换的芯片,开发板上一版都有。看一下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D:
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的温度检测靠的是什么器件

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什么是“温度传感器”吗?
现在常见的温度传感器,有测温电阻、热电偶、半导体......,也有像DS18B2 ...

靠开发板上的热敏电阻

网友F:
开发板上一般都会有转换芯片的,具体代码实现可以在网上找,很普遍的

网友G: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