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测速度

楼主(2018-01-03):
用到两个红外传感器,第一个检测到就开始计时,第二个红外检测到时就停止计时,目前主要问题是怎么计算这个时间的程序。传感器的信号下接到p2.0和p2.1。

网友A:
//你要的计时最长时间是多少?还有计时的精度要是多少?这里给你写个简单的程序。
//有不懂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nsorA        =P2^0;
sbit        SensorB        =P2^1;
uint        CNT=0;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计时精度1ms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

void time_r1_() interrupt 1
{
        CNT++;
        if(CNT==60000)                                                                //最大计时量60000ms
        {
                CNT=0;
        }
}

void main()
{
        uint Resust=0;
        Timer0Init();
        EA=1;
        while(1)
        {
                if(SensorA==1)                                                                //当传感器a检测到时
                {
                        CNT=0;                                                                                        //从0开始计时
                }
                if(SensorB==1)                                                                //当传感器B检测到时
                {
                        Resust=CNT;                                                                        //存储计数结果
                }

        }
}

网友A:
测速度??和用霍尔传感器测速差不多。上面给你写的是计时的,不适合的话再说~~~

网友B:
检测到第一个红外传感器就开始计时(或启动定时器),检测到第二个传感器信号就停止计时,就可以读出过程时间了。如果是成品的传感器的输出是高低电平,可以直接作为单片机的输入信号,和按键的差不多。如果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不是5V,可以分压再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度??和用霍尔传感器测速差不多。上面给你写的是计时的,不适合的话再说~~~

谢谢你啊,计时时间大概0-5s。用手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第一个红外传感器就开始计时(或启动定时器),检测到第二个传感器信号就停止计时,就可以读出过程时 ...

主要是程序不会写,51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第一个红外传感器就开始计时(或启动定时器),检测到第二个传感器信号就停止计时,就可以读出过程时 ...

对,传感器是高低电平,我需要程序得到时间再转换成速度(路程已经)

网友C:
设置一个函数,专门用于更新系统时间吧,每10ms中断一次,每次加1.

这样第一个传感器发生中断时,记录下时间T0,第二个传感器记录为T1。
两者相减,就是两者差。

这样好处是其他函数也可利用系统时间,不用时时想着定时器中断这些底层的事。

网友D(2019-01-17):
楼主 可以把电路图分享下不?

网友E(2021-06-02):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第一个红外传感器就开始计时(或启动定时器),检测到第二个传感器信号就停止计时,就可以读出过程时 ...

我写出来,似乎计算不了~~

网友F:
这将使用红外二极管对来模拟飞行时间测量。 它类似于两个接近开关。 当第一个开关被触发时,启动定时器,当第二个开关被触发时停止定时器。 两个开关之间的距离除以时间,你就得到了速度。

网友G:
精度是个问题 stm32有现成的 计算脉冲宽度的历程 精度是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