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小程序+仿真图

楼主(2018-01-03):
最近做的一个单片机的红绿灯控制小程序和仿真图
发出来大家共享交流
希望得到大神指导
话不多说
直接上程序和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_dx1=P2^0;
sbit wei_dx2=P2^1;
sbit wei_nb1=P3^6;
sbit wei_nb2=P3^7;
sbit nb_y=P2^2;
sbit nb_g=P2^3;
sbit nb_r=P2^4;
sbit dx_y=P2^5;
sbit dx_g=P2^6;
sbit dx_r=P2^7;
sbit choic=P1^7;
sbit kongzhi=P1^6;
uchar count=0;
uchar time_long=25,time_short=20;
uchar flag_1s,flag_500ms,flag_light=0,flag_long=1;
uchar show_nb=25,show_dx=30,time_nb=0,time_dx=0;
//uchar code show[]={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
uchar code show[]={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void Timer0Init(void)
{
        EA  = 1;
        TMOD = 0X11;
        ET0 = 1;
        TR0 = 1;
        TH0 = 0x3c;
        TL0 = 0xb0;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flag_light++;
        if(count==20)
        {
                count=0;
                flag_1s=1;
        }
        if(flag_light % 12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
void do_time()
{
        if(flag_long==1)
           {
                if(flag_1s==1)                        //南北绿灯亮长
                {
                        flag_1s=0;
                        show_nb--;
                        show_dx--;
                        if(show_nb==0)
                        {
                                show_nb=5;
                        }
                        if(show_dx==0)
                        {
                                flag_long=0;
                                time_dx=1;
                                time_nb=0;
                        }
                }
                }
        if(flag_long==0)
        {
                if(flag_1s==1)                                        //东西绿灯亮短
                {
                        flag_1s=0;
                        show_nb--;
                        show_dx--;
                        if(show_dx==0)
                        {
                                show_dx=5;
                        }
                        if(show_nb==0)
                        {
                                flag_long=1;
                                time_dx=0;
                                time_nb=1;
                        }
                }
        }
}
//红绿灯显示
void light()
{
        if(flag_long==1)
        {
                if(show_dx>5)
                {
                        nb_g=0;
                        nb_y=1;
                        nb_r=1;
                        dx_g=1;
                        dx_y=1;
                        dx_r=0;
                }
                else if(show_dx<=5)
                {
                        nb_g=1;
                        nb_r=1;
                        dx_g=1;
                        dx_y=1;
                        dx_r=0;
                        if(flag_500ms==0)           //黄灯闪烁
                                {
                                        nb_y=0;        //亮
                                }
                                else
                                {
                                        nb_y=1;        //灭
                                }
                }
        }
        if(flag_long==0)
        {
                if(show_nb>5)
                {
                        nb_g=1;
                        nb_y=1;
                        nb_r=0;
                        dx_g=0;
                        dx_y=1;
                        dx_r=1;
                }
                else if(show_nb<=5)
                {
                        nb_g=1;
                        nb_r=0;
                        nb_y=1;
                        dx_g=1;
                        dx_r=1;
                        if(flag_500ms==0)           //黄灯闪烁
                                {
                                        dx_y=0;        //亮
                                }
                                else
                                {
                                        dx_y=1;        //灭
                                }
                }
        }
}

void display()
{
        P0=0xff;          //共阴极改
        wei_dx1=0;
        wei_dx2=0;
        wei_nb1=0;
        wei_nb2=0;
        P0=show[show_nb%10];
        wei_dx1=1;
        wei_dx2=1;
        wei_nb1=0;
        wei_nb2=1;
        delay(3);
        P0=0xff;
        P0=show[show_nb/10];
        wei_dx1=1;
        wei_dx2=1;
        wei_nb1=1;
        wei_nb2=0;
        delay(3);
        P0=0xff;
        P0=show[show_dx%10];
        wei_dx1=0;
        wei_dx2=1;
        wei_nb1=1;
        wei_nb2=1;
        delay(3);
        P0=0xff;
        P0=show[show_dx/10];
        wei_dx1=1;
        wei_dx2=0;
        wei_nb1=1;
        wei_nb2=1;
        delay(3);
}
void main()
{
        choic=1;
        kongzhi=1;
        Timer0Init();
        while(1)
                {
                        if(choic==1)
                        {
                                do_time();
                                light();
                                if(time_dx==1)
                                {
                                        show_nb=time_long;
                                        show_dx=time_short;
                                        time_dx=0;          //重置0,不然time_dx==1括号里的程序会一直赋值
                                };
                                if(time_nb==1)
                                {
                                        show_nb=time_long;
                                        show_dx=30;
                                        time_nb=0;
                                };
                                display();
                        }
                        if(choic==0)
                        {
                                P0=0xff;
                                wei_dx1=1;
                                wei_dx2=1;
                                wei_nb1=1;
                                wei_nb2=1;
                                if(kongzhi!=1)
                                {
                                        delay(10);
                                        if(kongzhi!=1)
                                        {
                                                nb_g=~nb_g;
                                                nb_y=1;
                                                nb_r=~nb_r;
                                                dx_g=~dx_g;
                                                dx_y=1;
                                                dx_r=~dx_r;
                                                while(kongzhi==0);
                                        }
                                }
                        }
                }
}

网友A:
问一下你仿真出来的数码管没有问题吗,我的数码管乱码了

网友A:
问一哈交通灯共阳极的话需要改什么,我看不懂这个东西,不过我们老师又要写设计,可以讲一下阳极要改啥吗,我问了个同学说三个不能都设为0,只有一个设为零,其他都为1,我也不晓得怎么改。可以请你一下阳极的哪些要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仿真出来的数码管没有问题吗,我的数码管乱码了

我的也乱了

网友C:
能不能发一张完整接线图?

网友D(2018-10-15):
可以私聊购买吗?

网友E(2020-05-20):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发一张完整接线图?

我也想要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