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双多路串口蓝牙控制继电器 源码+上位机源码

楼主:
由于STC15F104W不支持硬件串口采用官方软件模拟串口写的,网上对这款单片机资料很少,就发上来供大家学习。你也可以修改程序改为多路控制,连上蓝牙模块下载蓝牙串口助手也可以对应控制继电器,手机软件自行下载!
串口命令:
A继电器1开
B继电器1关
C继电器2开
D继电器2关、。、
E查询继电器1状态
。。。反正可以自己改就不多说了!

STC15F104W系列封装脚位:

简单面包板搭建(蓝牙控制串口用上位机):

上位机程序用E语言编写:

下位机程序:

上位机e语言源码下载:

下位机程序源码:

手机串口蓝牙APP自行百度或者51hei下载

网友A(2018-01-03):
楼主用心了。以前也用个这个单片机,采集MPU6050的数据发送给PC端

网友B: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你原创的吧?这个在网上早就有了。这个程序只匹配一个字符就开继电器,很容易误动作的,不安全,不可靠。至少得匹配3个字符以上才行。

网友C(2018-02-07):
上位机程序简洁易懂,好贴!

网友D(2018-04-24):
可以提供个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E(2018-11-16):
这里对优化进行说明
1.自动检测1-99的串口号,并判断是否有效,只添加有效端口号,每次点击端口选择都会重新检查一次
2.优化点击继电器打开时,第一次需要点二下的问题

双路继电器(优化).zip

网友F:
回复点输入框右侧的高级模式可以上图的

网友G:
最近在学习,楼主可以上图吗?谢谢

网友H(2020-06-24):
可惜串口参数不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