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单片机里程和速度1602显示仿真与源码 可切换

楼主(2018-01-03):
单片机里程和速度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51单片机里程和速度显示源程序如下:
#define cystal4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th.h"
#include "keytask.h"
uchar first_start=0;
uchar timer1=0;//用于进度的显示效果
uchar timer_100ms=0;
uchar LCDBacklightOff_delay=11;
uchar LCDBacklightOff_timer=0;
unsigned char IsSet=0;  /*设置模式标志位 0:正常走时 1:设置模式*/
unsigned char SetSelect=0; /*在设置模式IsSet=1时,正在被设置的位,对应上面的宏*/

   /**************************************/
   uchar time,timer_10ms;
   uchar months,monthend,days=1,months=1,seconds,minutes,hours,year=10,second;
   uchar menu=0,menu_flag;//界面
   /**************************************/
   uchar seconds_bike,minutes_bike,hours_bike;
   uchar temp_work;//运动标志
   uchar kilometer,kilometer_oneway;//运动千里、运动(米)
   float total_distance;//总里程
   unsigned long total_time;//总时间
   float meter,meter_oneway;//单程距离
   uchar temp_work_over;//单程结束标志
   uchar timer_10ms_1=0;//运动时间计数单位
   uint timer_10ms_2=0;//外部运行时间计数单位
   uchar timer_work_1,timer_work;//
   float speed_max=60,speed,speed_ave=0;//        最大速度、瞬时速度、平均速度
   float k,l;
   uchar r=26;//轮胎的半径
   uchar speed_max_int, speed_max_dec ;//最大速度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uchar speed_int,speed_dec;                        //瞬时速度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uchar speed_ave_int,speed_ave_dec;        //平均速度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uint meter_int,meter_dec;                //里程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uchar meter_oneway_int,meter_oneway_dec;//里程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uchar timer_work_2;//外部输入标志
   float work_time_t1;//外界输入时间(轮胎运行一圈的时间)
   uchar temp3,temp4;
   uchar NewKey1,NewKey2,NewKey3;
   uchar shuru_flag;
   unsigned data Temp1 = 0;
   unsigned char c = 0;
   unsigned char d = 0;
   unsigned a[4]; //温度数值存放
   uchar code ditab[16]={0,1,1,2,3,3,4,4,5,6,6,7,8,8,9,9};
   //uchar work_time_t1_int,work_time_t1_dec;//运动时间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
   void Init_date(void) //日期算法
   {
           switch(months)
           {
                   case 1: monthend = 31;break;
                   case 2: if(year % 4 == 0)
                                   monthend = 29;
                                   else monthend = 28;        break;
                   case 3: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4: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5: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6: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7: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8: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9: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10: monthend = 31;break;
                   case 11: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12: monthend = 31; break;
           }
           if(days == monthend)
           {
                   days = 1;
                   months++;
                   if(months > 12)
                   {
                           months = 1;
                           year++;
                   }
           }
   }
   void Init_Clock_bike(void) //时间算法
   {
           if(timer_10ms_1>=100)
           {
                   timer_10ms_1=0;
                   seconds_bike++;
                   if(seconds_bike == 60)
                   {
                           seconds_bike = 0;
                           minutes_bike++;
                           if(minutes_bike ==60)
                           {
                                   minutes_bike=0;
                                   hours_bike++;
                           }
                   }
           }
   }

   void set_date(void) //日期设置
   {
           switch(months)
           {
                   case 1: monthend = 31;break;
                   case 2: if(year % 4 == 0)
                                   monthend = 29;
                                   else monthend = 28;break;
                   case 3: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4: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5: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6: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7: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8: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9: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10: monthend = 31;        break;
                   case 11: monthend = 30;        break;
                   case 12: monthend = 31; break;
           }
           if(days == monthend+1)
           {
                    days = 1;
           }
           if(days<1)
           {
                   days=monthend;
           }
           if(months>12)
           {
                   months=1;
           }
           if(months<1)
           {
                   months=12;
           }
           if(year>99)
           {
                   year=0;
           }
           if(year<0)
           {
                   year=99;
           }
   }
   void Set_time(void) //时间设置
   {
           if(hours==24)
           {
                   hours=0;
           }
           if(hours<0)
           {
                   hours=23;
           }
           if(minutes==60)
           {
                   minutes=0;
           }
           if(minutes<0)
           {
                    minutes=59;
           }
           if(seconds==60)
           {
                   seconds=0;
           }
           if(seconds<0)
           {
                   seconds=59;
           }
   }
   void Init_Clock(void) //时间算法
   {
           if(seconds == 60)
           {
                   seconds = 0;
                   minutes++;
                   if(minutes == 60)
                   {
                           minutes = 0;
                           hours++;
                           if(hours == 24)
                           {
                                   hours = 0;
                                   days++;
                                   Init_date();//日期算法嵌套
                           }
                   }
           }
   }
   void task_shuru(void)
   {
           if(shuru==0)
           {
                   shuru_flag = 1;
           }
   }
   void display_one(void)//第一个界面
   {
            DisplaySinglByte(1,0,2+0x30);
           DisplaySinglByte(1,1,0+0x30);
           DisplaySinglByte(1,2,year/10+0x30);
           DisplaySinglByte(1,3,year%10+0x30);
           DisplaySinglByte(1,4,' ');
           DisplaySinglByte(1,5,months / 10+0x30);
           DisplaySinglByte(1,6,months % 10+0x30);
           DisplaySinglByte(1,7,' ');
           DisplaySinglByte(1,8,days / 10+0x30);
           DisplaySinglByte(1,9,days % 10+0x30);
           DisplaySinglByte(1,10,' ');
           DisplaySinglByte(1,11,hours / 10+0x30);
           DisplaySinglByte(1,12,hours%10+0x30);
           if(timer_10ms>=50)
           {
                   DisplaySinglByte(1,13,':');
           }
           if(timer_10ms<50)
           {
                   DisplaySinglByte(1,13,' ');
           }
           DisplaySinglByte(1,14,minutes / 10+0x30);
           DisplaySinglByte(1,15,minutes % 10+0x30);

   /************************显示速度**************/

           speed_int = (int)speed;
           speed_dec = (int)((speed -(float)speed_int)*100);

           if(speed_int/100>0)
           {
           DisplaySinglByte(2,0,speed_int/100+0x30);
           }
           else
           {
           DisplaySinglByte(2,0,' ');
           }
           if(speed_int/10>0)
           {
           DisplaySinglByte(2,1,speed_int/10%10+0x30);
           }
           else
           {
           DisplaySinglByte(2,1,' ');
           }
           DisplaySinglByte(2,2,speed_int%10+0x30);
           DisplaySinglByte(2,3,'.');
           DisplaySinglByte(2,4,speed_dec/10+0x30);
   //        DisplaySinglByte(2,5,speed_dec%10+0x30);
           DisplaySinglByte(2,5,' ');
           DisplaySinglByte(2,6,a[1]+0x30);
           DisplaySinglByte(2,7,a[2]+0x30);
           DisplaySinglByte(2,8,'.');
           DisplaySinglByte(2,9,a[3]+0x30);
   /************************显示里程**************/
           meter_int = (int)meter;
           meter_dec = (int)((meter -(float)meter_int)*100);
           //DisplaySinglByte(2,10,kilometer/100+0x30);
           if(kilometer==0)
           {
   //                DisplaySinglByte(2,10,kilometer%100/10+0x30);
                   DisplaySinglByte(2,11,kilometer%10+0x30);
                   DisplaySinglByte(2,12,'.');
                   DisplaySinglByte(2,13,meter_int/100+0x30);
                   DisplaySinglByte(2,14,meter_int%100/10+0x30);
                   DisplaySinglByte(2,15,meter_int%10+0x30);
           }
           if(kilometer>0)
           {
                   if(kilometer/100>0)
                   {
                   DisplaySinglByte(2,10,kilometer/100+0x30);
                   }
                   else
                   {
                           DisplaySinglByte(2,10,' ');
                   }
                   if(kilometer/10>0)
                   {
                   DisplaySinglByte(2,11,kilometer%100/10+0x30);
                   }
                   else
                   {
                           DisplaySinglByte(2,11,' ');
                   }
                   DisplaySinglByte(2,12,kilometer%10+0x30);
                   DisplaySinglByte(2,13,'.');
                   DisplaySinglByte(2,14,meter_int/100+0x30);
                   DisplaySinglByte(2,15,meter_int%100/10+0x30);
                   //DisplaySinglByte(2,15,meter_int%10+0x30);
           }
   /***********************************************/
   }
   void display_two()//第二个界面显示
   {
   /************************显示最大速度**************/
           speed_max_int = (int)speed_max;
           speed_max_dec = (int)((speed_max -(float)speed_max_int)*100);
           if(speed_max_int/100>0)
           {
                   DisplaySinglByte(1,0,speed_max_int/100+0x30);
           }
           else
           {
           DisplaySinglByte(1,0,' ');
           }
           if(speed_max_int%100/10>0)
           {
           DisplaySinglByte(1,1,speed_max_int%100/10+0x30);
           }
           else
           {
           DisplaySinglByte(1,1,' ');
           }
           DisplaySinglByte(1,2,speed_max_int%10+0x30);
           DisplaySinglByte(1,3,'.');
           DisplaySinglByte(1,4,speed_max_dec/10+0x30);
           DisplaySinglByte(1,5,'k');
           DisplaySinglByte(1,6,'m');
           DisplaySinglByte(1,7,'/');
           DisplaySinglByte(1,8,'h');
           DisplaySinglByte(1,9,' ');
           DisplaySinglByte(1,10,' ');
           DisplaySinglByte(1,11,'R');
           DisplaySinglByte(1,12,'=');
           DisplaySinglByte(1,13,r/10+0x30);
           DisplaySinglByte(1,14,r%10+0x30);
           DisplaySinglByte(1,15,' ');
           DisplaySinglByte(2,0,' ');
           DisplaySinglByte(2,1,' ');
           DisplaySinglByte(2,2,' ');
           DisplaySinglByte(2,3,' ');
           DisplaySinglByte(2,4,' ');
           DisplaySinglByte(2,5,' ');
           DisplaySinglByte(2,6,' ');
           DisplaySinglByte(2,7,' ');
           DisplaySinglByte(2,8,' ');
           DisplaySinglByte(2,9,' ');
           DisplaySinglByte(2,10,' ');
           DisplaySinglByte(2,11,' ');
           DisplaySinglByte(2,12,' ');
           DisplaySinglByte(2,13,' ');
           DisplaySinglByte(2,14,' ');
           DisplaySinglByte(2,15,' ');

   }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21;
           SCON = 0x50;
           set_bps
           //
           TH0 = 0x70;
           TL0 = 0x00;
           TR0 = 1;
           P2 = 0xff;
           //
   //        WDI = ~WDI;
   //                WDI = ~WDI;
   //                        WDI = ~WDI;
           HaveKey=0xff;
           //sheld init
           InitLCD();
   //        LCDBacklightDelay=back_light_delay;
   //        LCDBacklightOn;
   //        LCDBacklightOn;
           //BuzzerOn;
           //BzrDelay = 5;
           //打开中断
           IP=0x10;  //中断优先级// PT0 = 0;        PS = 1;
           TR1 = 1;
           ES         = 1;
            ET0 = 1;
           EA         = 1;
           //
           while(1)
           {
                   //计时器

                   WDI = 0;//便于观察
                   KeyProcessTask();
                   task_shuru();
                   ReadTemperature();
                   ChangeTemp();
                   if(HaveKey==1)
              {
                              if(        menu== 0)
                           {
                           switch (SetSelect)
                            {
                                     case SECOND:
                                                           seconds++;
                                                           if(hours==60)
                                                           {
                                                                    hours=0;
                                                           }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MINUTE:
                                                           minutes++;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HOUR:
                                                           hours++;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DAY:  set_date();
                                                           days++;
                                                           timer_10ms=0;
                                                           set_date();
                                                           HaveKey=0;
                                                             break;
                                   case MONTH:
                                                           months++;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YEAR:
                                                           year++;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
                                   }
                           if(        menu== 1)
                           {
                           switch (IsSet)
                            {
                                     case MAX:
                                                           if(speed_max<200)
                                                           {
                                                                   speed_max++;
                                                           }
                                                           HaveKey=0;
                                                           break;
                                   case R:
                                                           if(r<50)
                                                           {
                                                                   r++;
                                                           }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
                                   }
                              }
              if(HaveKey==2)
              {
                              if(menu==0)
                           {
                           switch (SetSelect)
                            {
                                     case SECOND:
                                                           seconds--;
                                                           if(seconds==-1)
                                                           {
                                                                    seconds=59;
                                                           }
                                                           Set_time();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MINUTE:
                                                           minutes--;
                                                           if(minutes==-1)
                                                           {
                                                                    minutes=59;
                                                           }
                                                           Set_time();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HOUR:
                                                           hours--;
                                                           if(hours==-1)
                                                           {
                                                                    hours=23;
                                                           }
                                                           Set_time();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case DAY:        set_date();
                                                           days--;
                                                           timer_10ms=0;
                                                           set_date();
                                                           HaveKey=0;
                                                             break;
                                   case MONTH:
                                                           months--;
                                                           timer_10ms=0;
                                                           set_date();
                                                           HaveKey=0;
                                                             break;
                                   case YEAR:
                                                           year--;
                                                           timer_10ms=0;
                                                           set_date();
                                                           HaveKey=0;
                                                             break;
                                   }
                                   }
                                   if(        menu== 1)
                                   {
                                           switch (IsSet)
                                    {
                                             case MAX:
                                                           if(speed_max>0)
                                                           {
                                                                   speed_max--;
                                                           }
                                                           HaveKey=0;
                                                           break;
                                           case R:
                                                           if(r>0)
                                                           {
                                                                   r--;
                                                           }
                                                           timer_10ms=0;
                                                           HaveKey=0;
                                                             break;
                                   }
                                   }
                              }

                   if(HaveKey==3)
                   {
                           timer_10ms=0;
                            if(menu== 1)
                           {
                                   if(IsSet>0)
                                   {
                                   IsSet--;    /*设置位的标志变量SetSelect=0:时位 1:分位 2:秒位*/
                                   }
                                   if(IsSet==0) /*按到第四次,即设置完秒位后,将标志位IsSet置0,完成设置*/
                                    {
                                     IsSet=R;
                                     }
                           }
                            if(SetSelect>0)
                                   {
                                   SetSelect--;    /*设置位的标志变量SetSelect=0:时位 1:分位 2:秒位*/
                           }
                           if(SetSelect==0) /*按到第四次,即设置完秒位后,将标志位IsSet置0,完成设置*/
                            {
                                     SetSelect=YEAR;
                             }
                           HaveKey=0;
                   }
              if(HaveKey==4)//界面切换
              {
                           menu_flag++;
                           if(menu==0)
                           {
                                   menu = 1;
                                   HaveKey=0;
                           }
                           if(menu==1&&menu_flag==2)
                           {
                                   menu = 0;
                                   menu_flag=0;
                                   HaveKey=0;
                           }

              }
              if(HaveKey==5)
                   {
                           if(temp_work_over ==0)
                           {
                           temp_work=1;
                           kilometer_oneway=0;
                           meter_oneway = 0;
                           }
                           temp_work_over=1;
                           HaveKey=0;
                   }
                   if(HaveKey==6)
                   {
                           temp_work=0;
                           temp_work_over =0;
                           HaveKey=0;
                   }
                   if(shuru_flag==1)
                   {
                           if(shuru==1)
                           {
                           work_time_t1 = (float)timer_10ms_2*10;
                           if(work_time_t1>0)
                           {
                           speed = 3.14*(float)r*2.54/work_time_t1*36;
                           }
                           timer_10ms_2 = 0;
                           work_time_t1 = 0;
                           timer_work_2 = 1;//计两个外部输入的时间差
                           timer_work_1 = 1;//开始计运动时间
                           meter = meter+3.14*2.54*r/100;
                           if(temp_work==1)
                           {
                                   meter_oneway = meter_oneway+3.14*2.54*r/100;
                           }
                           shuru_flag=0;
                          }
                   }

                               /*第二次按C键设置分位,第三次按键设置秒位,第四次按键完成退出设置*/
                   if(menu == 0)
                   {
                           display_one();//显示第一个界面
                   }
                   if(menu == 1)
                   {
                           display_two();//显示第二个界面
                   }
                   if(meter >=1000)//里程进位
                   {
                           kilometer++;
                           meter = meter -1000;
                   }

                   if(speed > speed_max)//判断是否为最大速度
                   {
                           alarmon;
                   }
                   if(speed < speed_max)//判断是否为最大速度
                   {
                           alarmoff;
                   }
                   total_distance=(float)kilometer*1000+meter;
                   total_time= seconds_bike +minutes_bike*60+hours_bike*3600;
                   if(total_time>0)
                   {
                   speed_ave = ((float)total_distance/(float)total_time)*3.6;
                   }
                   if(timer_10ms>=100)
                   {
                   seconds++;
                   timer_10ms=0;
                   }
                   Init_Clock();
                   Init_Clock_bike();
                   if(timer_10ms_2 >=300)        //3秒没有第二次信号输入当超时,速度为0
                   {
                           timer_work_2 = 0;
                           timer_work_1 = 0;
                           timer_10ms_2 = 0;
                           speed=0;
                   }
   //                WDI = 1;
                   //休眠
                   //休眠
                   PCON|=0x01;
           }
   }

   /* ------------------------------------------------------------------------------
   [        interrupt [0x0B] void T0_int (void)                                                                                        ]
   [        comment: 定时器TO中断服务程序,定时给主循环发送20ms间隔消息                                        ]
   ------------------------------------------------------------------------------ */
   void T0_int (void)        interrupt 1//[0x0B]         //定时器T0 20ms 定时
   {
           TR0 = 0;
           set_timer
           TR0 = 1;
           timer_10ms++;
           if(timer_work_1==1)//运动时间标志
           {
                   timer_10ms_1++;
           }
           if(timer_work_2==1)//外部输入计时标志
           {
                   timer_10ms_2++;
           }
   }
   //双变量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x,unsigned y)
   {
       int i,j;

       for(i=0;i<x;i++)
       for(j=0;j<y;j++);
   }*/

   //温度数值的转换
   void ChangeTemp()
   {
           if(d==15)
           {
               a[0] = 10;
           }
           else
           {
               a[0] = 11;
           }

           a[1] = Temp1 / 10;
           a[2] = Temp1 % 10;
           a[3] = ditab[c];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ChangeTemp();
           P1 = tab[HaveKey];
           P0 = tab[dis_buff[1]];

   }*/

   //显示定时器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0xDC;
       TL0 = 0xB0;
     //  ReadTemperature();
       //DisPlay();
   }*/

   /*------------------------------温度传感器子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i)
   {
       while(i--);
……………………

网友A(2018-04-17):
我安装的Keil4,打开编程不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A:
我打开编程以后,出现闪没的现象,楼主你可以将程序复制粘贴发给我吗?

网友B(2019-05-23):
怎么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