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开发板和光驱步进电机制作激光雕刻机

楼主:
偶然看到自制激光雕刻机的视频,心痒痒的也想搞一个,没学过单片机的我先买了一个开发板,照着教程从点亮led小灯开始学,逐步到数码管、步进电机,之前上学学了点编程,所以感觉不难。接下来开始了从网上淘零件组装雕刻机的过程。

主要配件:
  1、从光驱拆的步进电机  2个  我买的是焊接好线的 八九块一个 (注意下焊接的线容易脱落,最好用热熔胶枪固定下焊点位置)

2、手里现有的 51单片机开发板  (51单片机最小系统也可)
3、250mw的激光模组一个   再加一个12mm散热座  三四十左右
4、L298N 步进电机驱动板  2个   六七块钱一个

5、杜邦线  公母头 母母头 公公头 若干    (有一部分用导线代替也可以)6、小的水平仪(买电视挂架送的,有些挂画也送)7、路由器交换机的12V电源1个 (我试了下9V也可)
8、ULN2003  一个  我买的6毛一个

-----------------------------------------------------------------------------------------------------------------
首先是制作支架  看到有酒盒子做的 拿废光驱壳做的  我是用小米相机的盒子(没有裁切铁皮的工具,就地取材
底跟盖垂直用螺丝或者胶枪固定 ,然后将两个步进电机 一个用螺丝固定在垂直面 一个固定在水平面  注意用水平仪确定横平竖直,不然雕刻出来的图形就是变形的   在水平面的光驱滑块上面放一块亚克力或者其他平板并用胶枪固定 作为雕刻平台,记得用水平仪调整水平。

将激光模块用软铁丝固定在垂直电机的滑块上 ,注意调整激光模块角度确保横平竖直。下面是接线  (自己手工画的,请不要笑

用杜邦线将开发板 P1.0-P1.3  P1.4-P1.7 分别接L298N的 In1-In4
将12V电源的正极(圆孔插头中间为正极) 接两个L298N的12V
12V电源负极(插头外面的金属)接两个L298N的GND,再与开发板芯片的GND相接,再与ULN2003的左下角倒数第一个针脚以及激光模组的GND连接起来
从任意一个L298N的 5V引线接ULN2003的右下角倒数第一个针脚
杜邦线将开发板 P2.0 接ULN2003的左下角倒数第二个针脚   ,右下角倒数第二个针脚 接激光正极
将L298N的马达A、B输出接步进电机 A A- B B-  (我买的电机是按照 A A- B B-排列的 ,也有不一致的 ,用万用表测电阻 A A- 或者 B B-之间的电阻很小,接错电机抖动不走,换下顺序就好)

开发板usb口接电脑 烧录程序  打开雕刻程序,选择4800波特率 打开端口 用图片或者文字测试下电机运行情况  。
电机运行方向不对把电机线顺序整体重新换下就好,记得调整激光功率   我的纸箱和木头 30%左右即可雕刻。这是完成图

附件是雕刻程序和源代码,感谢原作者。

/*z地址定义
50 1=x+,2=x-,3=y+,4=y-
51 前进后退步数高
52 前进后退步数低
53
54/55 字宽
56
57 弱光开关
58/59 激光强度
60 x轴速度
61 y轴速度
62 开始打印0,57
63 暂停
64 停止标志
65
66  左右标记
100开始时灰度图数据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 z[60]           //X速度
#define M z[61]           //Y速度
sbit xa=P1^3;//步进电机接线定义  移动激光头
sbit xa_=P1^2;
sbit xb=P1^1;
sbit xb_=P1^0;
sbit a=P1^4;
sbit a_=P1^5;
sbit b=P1^6;
sbit b_=P1^7;
/*sbit a=P1^4;//步进电机接线定义 移动底板
sbit a_=P1^5;
sbit b=P1^6;
sbit b_=P1^7;
sbit xa=P1^3;
sbit xa_=P1^2;
sbit xb=P1^1;
sbit xb_=P1^0;  */
sbit jg=P2^0;
sbit led=P2^1;//指示灯
uchar xdata z[500]={0};//缓存
uchar buff[3];//串口缓存
uchar x1,x0,y1,y0,cont2=0;
uchar xfb=4,yfb=4;//走步标志位

unsigned char HighRH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HighRL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H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L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 配置并启动PWM,fr-频率,dc-占空比 */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
    unsigned int  high, low;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 fr;  //计算一个周期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tmp*dc) / 100;      //计算高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low  = tmp - high;          //计算低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65536 - high + 12;   //计算高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low  = 65536 - low  + 12;   //计算低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8); //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LowRH  = (unsigned char)(low>>8);  //低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High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High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jg = 0;     //输出低电平,关闭激光
}
/* 关闭PWM */
void ClosePWM()
{
    TR0 = 0;     //停止定时器0
    ET0 = 0;     //禁止定时器0中断
    jg = 0;  //输出低电平,关闭激光
}
/* T0中断服务函数,产生PWM输出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if (jg == 0)  //当前输出为低电平时,装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
    {
        TH0 = LowRH;
        TL0 = LowRL;
        jg = 1;
    }
    else              //当前输出为高电平时,装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
    {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jg = 0;
    }
}

void xfor(uint i)                //x轴前进函数,前进多少步
{
  while(1)
  {
                if(xfb==4)
                  {
         xa=xb=1;
               xb_=xa_=0;
                     xfb=1;
                     i--;
               delayms(N);
                     if(i==0){xa=xb=0; break;}
                  }
                   if(xfb==1)
                  {
         xb=xa_=1;
               xa=xb_=0;
                     xfb=2;
                     i--;
               delayms(N);
                     if(i==0){xa_=xb=0; break;}
                  }
                   if(xfb==2)
                  {
         xa_=xb_=1;
         xb=xa=0;
                     xfb=3;        //走步标志位
                     i--;
               delayms(N);
                     if(i==0){xa_=xb_=0; break;}
                   }
                   if(xfb==3)
                  {
         xa_=xb=0;
               xb_=xa=1;
                     xfb=4;
                     i--;
               delayms(N);
                     if(i==0){xa=xb_=0; break;}
                  }

                }

}

void xbac(uint i)                //xxx后退函数
{
     while(1)
         {
                if(xfb==1)
                  {
         xa_=xb=0;
               xb_=xa=1;
                     xfb=4;
                     i--;                                //走步标志位
               delayms(N);
                     if(i==0){xa=xb_=0; break;}
                   }
                   if(xfb==4)
                  {
         xa_=xb_=1;
         xb=xa=0;
                     xfb=3;
                     i--;
               delayms(N);
                     if(i==0){xa_=xb_=0; break;}
                   }
                   if(xfb==3)
                  {
         xb=xa_=1;
               xa=xb_=0;
                     xfb=2;        //走步标志位
                     i--;
               delayms(N);
                     if(i==0){xa_=xb=0; break;}
                   }
                   if(xfb==2)
                  {
         xa=xb=1;
               xb_=xa_=0;
                     xfb=1;
                     i--;
               delayms(N);
                     if(i==0){xa=xb=0; break;}
                  }
                }
}

void yfor(uint i)                //y轴前进函数
{
     while(1)
     {
               switch(yfb)
                   {
                     case 4:{a=b=1; b_=a_=0; yfb=1; i--; delayms(M); if(i==0){a=b=0;break;}}
                                 case 1:{b=a_=1; a=b_=0; yfb=2; i--; delayms(M); if(i==0){a_=b=0;break;}}
                                 case 2:{a_=b_=1; b=a=0; yfb=3; i--; delayms(M); if(i==0){a_=b_=0;break;}}
                                 case 3:{b_=a=1; a_=b=0; yfb=4; i--; delayms(M); if(i==0){a=b_=0;break;}}
                   }
                   if(i==0)  break;
      }
}

void ybac(uint i)                //yy后退函数
{
     while(1)
     {
               switch(yfb)
                   {
                     case 1:{a=b_=1; b=a_=0; yfb=4; i--; delayms(M); if(i==0){a=b_=0;break;}}
                                 case 4:{b_=a_=1; a=b=0; yfb=3; i--; delayms(M); if(i==0){a_=b_=0;break;}}
                                 case 3:{a_=b=1; b_=a=0; yfb=2; i--; delayms(M); if(i==0){a_=b=0;break;}}
                                 case 2:{b=a=1; a_=b_=0; yfb=1; i--; delayms(M); if(i==0){a=b=0;break;}}
                   }
                   if(i==0)  break;
      }
}

void dazi(uint zik)//打印函数                   ******打印函数已更改******
{
    uint x;
                jg=1;

                        for(x=0;x<zik;x++)//执行zik个循环,x轴右移zik步
                        {
                          while(z[63]);        //暂停等待
                                if(z[64]==1) break;//停止标志 跳出循环
                                SBUF=255;                    // 每开始打印一个点,向上位机发送255,上位机进度显示用
                                jg=1;              //开激光
                                delayms((z[99+x]*(z[58]*256+z[59]))/100);
                            jg=0;              //关闭激光
                        if(z[66]==1)
                        {
                        xbac(1);
                        }
             else
                         {
                         xfor(1);
                         }
                        }
                if(z[64==1])    z[64]=0;
            else{yfor(1);}             //y轴进一行
            z[62]=0;                   //一行打印完成
                SBUF=1;                    //发送信息,表示打印一行完成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

void chuanlo() interrupt 4
{
  if(RI)
  {
     buff[cont2]=SBUF;//每次3字节,地址高,地址低,数据,,

           cont2++;
     if(cont2==3)//每收3个字节,把数据写入地址中
           {
            z[(buff[0]*256)+buff[1]]=buff[2];
                  cont2=0;
                 SBUF=0;  //*****************在这里加入这行代码测试一下*******************************
           }
         RI=0;

  }
  if(TI)
   {
   TI=0;

……………………

网友A(2018-01-03):
雕刻尺寸只能在38mm*38mm以内  图片像素超过250就超过行程了  。
附件是雕刻的效果,供大家参考一下
银行卡签名处的名字 福字 都是刻的
木头上的字  还有纸板上的图案和文字
最后一个不是石头哦,石头不是这个级别能刻的,这是菠萝蜜的果核,老婆提议我就试了下,还真能刻,嘿嘿,现在整天在家里翻腾,恨不得给能刻的东西都刻上一个图案

网友B:
楼主   我从淘宝上买的250mw的激光模组上面怎么写的电压是3.7-4.5v    接5v会不会烧坏    怎么解决

网友C(2018-03-19):
我的软件上方向调整键测试时接P2.1的LED会闪烁,但电机不运行,检测P1.0-----P1.7口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D:
很好很强大

网友E:
你好,能联系吗?我遇到了一些问题

网友F(2018-04-18):
我做的刻出来的东西都是扁的,就是感觉y轴行进的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刻出来的东西都是扁的,就是感觉y轴行进的不对!

扁的一般是y轴步进电机丢步了,
或者丝杆上卡住了几下

网友G:
我雕刻出来的都是实心的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uln2003链接不对呀
还有激光强度和xy速度多少最佳

网友H:
学习学习啊,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I(2018-06-05):
是接两个电源吗?单片机接5V电源,L298N接12V电源

网友J:
附件下载下来打不开,文件损坏

网友K:
感谢分享,不过积分还不够下载

网友L(2018-08-25):
如果下载的资料里够全     那值得学习

网友M(2018-11-12):
慢慢学习  好好倒腾

网友N:
楼主光驱支架是在哪家店买的

网友O(2019-01-16):
引用 网友C:
我的软件上方向调整键测试时接P2.1的LED会闪烁,但电机不运行,检测P1.0-----P1.7口一直是高电平

我也是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P:
资料里面有软件吗?

网友Q:
激光为什么接在ULN2003上

网友R(2019-05-28):
楼主!您好!请问学步进电机那部分教程哪里有

网友S(2019-07-14):
楼主能不能,将接线图再详细点啊。跪求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从淘宝上买的250mw的激光模组上面怎么写的电压是3.7-4.5v    接5v会不会烧坏    怎么解决

长时间工作肯定会坏的。加个串一个1Ω的电阻

网友T:
请问版主:上位机配什么程序?

网友U:
就想下这个,积分不够,但支持楼主,好东西,估计刻电路版没问题

网友V:
请问 激光头距离地板是多少最好?

网友W(2019-10-02):
引用 网友C:
我的软件上方向调整键测试时接P2.1的LED会闪烁,但电机不运行,检测P1.0-----P1.7口一直是高电平

我也一样

网友W:
为什么接上电机没反应。。。还有这个包解压不了

网友X(2019-11-09):
好东西保存以后研究

网友Y:
学习学习,看了很久了,借鉴下,谢谢!

网友Z:
大家都制作成功了吗?

网友AA(2019-12-23):
引用 网友Q:
激光为什么接在ULN2003上

那是因为当初我手里刚好有ul2003,功率大正好

网友AB: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AC:
为什么接上步进电机和激光不受上位机控制,而且步进电机不会动啊

网友AD(2020-02-08):
引用 网友C:
我的软件上方向调整键测试时接P2.1的LED会闪烁,但电机不运行,检测P1.0-----P1.7口一直是高电平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AE:
好像找个STM32的源码

网友AF:
我也想弄一个,奈何C编程只学了个皮毛,功夫不到家啊,难

网友AG(2020-03-13):
我现在下载了,里面的hex文件烧录的时候无法读取,咋回事大神解答

网友AH:
下载后,压缩文件打不开

网友AG:
引用 网友AC:
为什么接上步进电机和激光不受上位机控制,而且步进电机不会动啊

你好,我的是接好后,给单片机通电,激光头就亮了,感觉不对劲啊

网友AI(2020-04-21):
引用 网友A:
雕刻尺寸只能在38mm*38mm以内  图片像素超过250就超过行程了  。
附件是雕刻的效果,供大家参考一下
银 ...

长时间工作。光驱步进电机会烫手么?光驱步进电机的核对工作电压应该是5v吧。

网友AJ:
想做一个,没有电路图.

网友AK: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向你学习

网友AL(2020-11-24):
弄来研究研究,谢谢大佬

网友AM(2021-10-17):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接上电机没反应。。。还有这个包解压不了

我也是

网友AM: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接上电机没反应。。。还有这个包解压不了

我的接线都按这个来了,但是用上位机连接不上,
电机不动

网友AN(2021-12-01):
楼主的资料很有用,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