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日历改良版原理图与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01-03):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
#define DIS_DOT                0x20
#define DIS_BLACK        0x10
#define DIS_                0x11
#define SLAW        0xA2
#define SLAR        0xA3

sbit        SDA        = P1^1;        //定义SDA  PIN5
sbit        SCL        = P1^0;        //定义SCL  PIN6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0. 1. 2. 3. 4. 5. 6. 7. 8. 9. -1

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IO口定义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8[8];                //显示缓冲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u8 IO_KeyState, IO_KeyState1, IO_KeyHoldCnt;        //行列键盘变量
u8        KeyHoldCnt;        //键按下计时
u8        KeyCode;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u8        cnt50ms;

u8        hour,minute,second;        //RTC变量
u8        year,month,date;        //Cadendar变量
u16        msecond;

u8 m;
u8 flag=0;
u8 flaging=1;
u16 k=0;

unsigned char tt[2]={0x12,0x17};
unsigned char tt0[1]={0x13};
unsigned char newtime[3]={0x00,0x00,0x1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alculateAdcKey(u16 adc);
void        IO_KeyScan(void);        //50ms call
void        WriteNbyte(u8 addr, u8 *p, u8 number);
void        ReadNbyte( u8 addr, u8 *p, u8 number);
void        DisplayRTC(void);
void        DisplayCadendar(void);
void        ReadRTC(void);
void        WriteRTC(void);
void        ReadCadendar(void);
void        WriteCadendar(void);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void main(void)
{
        u8        i;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display_index = 0;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IE1 = 0;        //外中断1标志位
        IT1 = 1;        //INT1下降沿触发
        EX1 = 1;        //外中断1允许位
        PX1 = 1;   //外部中断1为高优先级

        EA = 1;                //打开总中断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WriteNbyte(2,newtime,3);
        ReadRTC();

        WriteNbyte(5,tt0,1);
        WriteNbyte(7,tt,2);
        ReadCadendar();

        F0 = 0;
        if(second >= 60)        F0 = 1;
        if(minute >= 60)        F0 = 1;
        if(hour   >= 24)        F0 = 1;
        if(date   >= 31)        F0 = 1;
        if(month  >= 12)        F0 = 1;
        if(year   >= 99)        F0 = 1;

        if(F0)        //有错误, 默认12:30:00         17-12-13
        {
                second = 0;
                minute = 30;
                hour  = 12;
                WriteRTC();

                date = 13 ;
                month= 12 ;
                year = 17 ;
                WriteCadendar();
        }

    DisplayRTC();

        KeyHoldCnt = 0;        //键按下计时
        KeyCode = 0;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IO_KeyState = 0;
        IO_KeyState1 = 0;
        IO_KeyHoldCnt = 0;
        cnt50ms = 0;

        while(1)
        {

           while(flag==0)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500)        //1秒到
                                        {
                                                msecond = 0;
                                                ReadRTC();
                                                DisplayRTC();
                                        }

                                        if(++cnt50ms >= 50)                //50ms扫描一次行列键盘
                                        {
                                                cnt50ms = 0;
                                                IO_KeyScan();
                                        }
                                        if(KeyCode != 0)                //有键按下
                                        {
                                                if(KeyCode == 17)        //hour +1
                                                {
                                                        if(++hour >= 24)        hour = 0;
                                                        WriteRTC();
                                                        DisplayRTC();
                                                }
                                                if(KeyCode == 18)        //hour -1
                                                {
                                                        if(--hour >= 24)        hour = 23;
                                                        WriteRTC();
                                                        DisplayRTC();
                                                }
                                                if(KeyCode == 19)        //minute +1
                                                {
                                                        second = 0;
                                                        if(++minute >= 60)        minute = 0;
                                                        WriteRTC();
                                                        DisplayRTC();
                                                }
                                                if(KeyCode == 20)        //minute -1
                                                {
                                                        second = 0;
                                                        if(--minute >= 60)        minute = 59;
                                                        WriteRTC();
                                                        DisplayRTC();
                                                }
                                                if(KeyCode == 21)
                                                {
                                                        flag=1;
                                                }

                                                KeyCode = 0;
                                        }

                                }
            }
                  while(flag ==1)
            {
                          if(k>202)
                          {
                                    DisplayCadendar();
                                          k=0;

                                    if(++cnt50ms >= 50)
                                        {
                                                cnt50ms = 0;
                                                IO_KeyScan();
                                        }

                                        if(KeyCode !=0)
                                        {
                                                         if(KeyCode == 22)
                                                         {
                                                                        flag=0;
                                                         }

                                                    if(KeyCode == 25)        //year +1
                                             {
                                                                KeyCode =0;
                                                                if(++year >= 99)        year = 0;
                                                                WriteCadendar();
                                                                DisplayCadendar();
                                                                //while(1);
                                             }
                                                  if(KeyCode == 26)        //year -1
                                             {
                                                                KeyCode =0;
                                                                if(--year >= 100)        year =99;
                                                                WriteCadendar();
                                                                DisplayCadendar();

                                             }
                                                    if(KeyCode == 27)        //month +1
                                             {
                                                                KeyCode =0;
                                                                if(++month >= 13)        month = 1;
                                                                WriteCadendar();
                                                                DisplayCadendar();

                                             }
                                                    if(KeyCode == 28)        //month -1
                                             {
                                                                KeyCode =0;
                                                                if(--month==0)        month = 12;
                                                                WriteCadendar();
                                                                DisplayCadendar();

                                             }
                                                    if(KeyCode == 29)        //date +1
                                             {
                                                                KeyCode =0;
                                                                if(++date >= 32)        date = 1;
                                                                WriteCadendar();
                                                                DisplayCadendar();

                                             }
                                                    if(KeyCode == 30)        //date -1
                                             {
                                                                KeyCode =0;
                                                                if(--date == 0)        date = 31;
                                                                WriteCadendar();
                                                                DisplayCadendar();

                                             }
                                        }
                    }
                             k++;
                 }
        }
}

/********************** 显示时钟函数 ************************/
void        DisplayRTC(void)
{
        if(hour >= 10)        LED8[0] = hour / 10;
        else                        LED8[0] = DIS_BLACK;
        LED8[1] = hour % 10;
        LED8[2] = DIS_;
        LED8[3] = minute / 10;
        LED8[4] = minute % 10;
        LED8[5] = DIS_;
        LED8[6] = second / 10;
        LED8[7] = second % 10;
}
/********************** 显示日历函数 ************************/

void        DisplayCadendar(void)
{
        LED8[0] = 2;
        LED8[1] = 0;
        if(year >= 10)        LED8[2] = year / 10;
        else
        LED8[2] = DIS_BLACK;
        LED8[3] = year % 10;

        LED8[4] = month / 10;
        LED8[5] = month % 10;

        LED8[6] = date / 10;
        LED8[7] = date % 10;

}

/**********************读RTC函数************************/
void        ReadRTC(void)
{
        u8        tmp[3];

        ReadNbyte(2, tmp, 3);
        second = ((tmp[0] >> 4) & 0x07) * 10 + (tmp[0] & 0x0f);
        minute = ((tmp[1] >> 4) & 0x07) * 10 + (tmp[1] & 0x0f);
        hour   = ((tmp[2] >> 4) & 0x03) * 10 + (tmp[2] & 0x0f);

//        if(minute==20)                          19-59停止
//        while(1);
}

/**********************写RTC函数************************/
void        WriteRTC(void)
{
        u8        tmp[3];

        tmp[0] = ((second / 10) << 4) + (second % 10);
        tmp[1] = ((minute / 10) << 4) + (minute % 10);
        tmp[2] = ((hour / 10) << 4) + (hour % 10);
        WriteNbyte(2, tmp, 3);
}

/********************** 读Cadendar函数 ************************/
void        ReadCadendar(void)
{
        u8        cad[3];
        ReadNbyte(5, cad, 1);
        ReadNbyte(7, cad+1, 2);
        date = ((cad[0] >> 4) & 0x03) * 10 + (cad[0] & 0x0f);
        month = ((cad[1] >> 4) & 0x01) * 10 + (cad[1] & 0x0f);
        year   = (cad[2] >> 4)  * 10 + (cad[2] & 0x0f);
}

/********************** 写Cadendar函数 ************************/
void        WriteCadendar(void)
{
        u8        cad[3];

        cad[0] = ((date / 10) << 4) + (date % 10);
        cad[1] = ((month / 10) << 4) + (month % 10);
        cad[2] = ((year / 10) << 4) + (year % 10);
        WriteNbyte(5, cad, 1);
    WriteNbyte(7, cad+1, 2);

}

/*****************************************************
        行列键扫描程序
        使用XY查找4x4键的方法,只能单键,速度快

   Y     P04      P05      P06      P07
          |        |        |        |
X         |        |        |        |
P00 ---- K00 ---- K01 ---- K02 ---- K03 ----
          |        |        |        |
P01 ---- K04 ---- K05 ---- K06 ---- K07 ----
          |        |        |        |
P02 ---- K08 ---- K09 ---- K10 ---- K11 ----
          |        |        |        |
P03 ---- K12 ---- K13 ---- K14 ---- K15 ----
          |        |        |        |
******************************************************/

u8 code T_KeyTable[16] = {0,1,2,0,3,0,0,0,4,0,0,0,0,0,0,0};

void IO_KeyDelay(void)
{
        u8 i;
        i = 60;
        while(--i)        ;
}

void        IO_KeyScan(void)        //50ms call
{
        u8        j;

        j = IO_KeyState1;        //保存上一次状态

        P0 = 0xf0;        //X低,读Y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f0;

        P0 = 0x0f;        //Y低,读X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0f);
        IO_KeyState1 ^= 0xff;        //取反

        if(j == IO_KeyState1)        //连续两次读相等
        {
                j = IO_KeyState;
                IO_KeyState = IO_KeyState1;
                if(IO_KeyState != 0)        //有键按下
                {
                        F0 = 0;
                        if(j == 0)        F0 = 1;        //第一次按下
                        else if(j == IO_KeyState)
                        {
                                if(++IO_KeyHoldCnt >= 20)        //1秒后重键
                                {
                                        IO_KeyHoldCnt = 18;
                                        F0 = 1;
                                }
                        }
                        if(F0)
                        {
                                j = T_KeyTable[IO_KeyState >> 4];
                                if((j != 0) && (T_KeyTable[IO_KeyState& 0x0f] != 0))
                                        KeyCode = (j - 1) * 4 + T_KeyTable[IO_KeyState & 0x0f] + 16;        //计算键码,17~32
                        }
                }
                else        IO_KeyHoldCnt = 0;
        }
        P0 = 0xff;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8 dat)
{
        u8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
}

/********************** 显示扫描函数 ************************/
void DisplayScan(void)
{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输出位码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输出段码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所存输出数据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位结束回0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

/****************************/
void        I2C_Delay(void)        //for normal MCS51,        delay (2 * dly + 4) T, for STC12Cxxxx delay (4 * dly + 10) T
{
        u8        dly;
        dly = MAIN_Fosc / 2000000UL;                //按2us计算
        while(--dly)        ;
}

/****************************/
void I2C_Start(void)               //start the I2C, SDA High-to-low when SCL is high
{
        SDA = 1;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SDA = 0;
        I2C_Delay();
        SCL = 0;
        I2C_Delay();
}

void I2C_Stop(void)                                        //STOP the I2C, SDA Low-to-high when SCL is high
{
        SDA = 0;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SDA = 1;
        I2C_Delay();
}

void S_ACK(void)              //Send ACK (LOW)
{
        SDA = 0;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SCL = 0;
        I2C_Delay();
}

void S_NoACK(void)           //Send No ACK (High)
{
        SDA = 1;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SCL = 0;
        I2C_Delay();
}

void I2C_Check_ACK(void)         //Check ACK, If F0=0, then right, if F0=1, then error
{
        SDA = 1;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F0  = SDA;
        SCL = 0;
        I2C_Delay();
}

/****************************/
void I2C_WriteAbyte(u8 dat)                //write a byte to I2C
{
        u8 i;
        i = 8;
        do
        {
                if(da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dat <<= 1;
                I2C_Delay();
                SCL = 1;
                I2C_Delay();
                SCL = 0;
                I2C_Delay();
        }
        while(--i);
}

/****************************/
u8 I2C_ReadAbyte(void)                        //read A byte from I2C
{
        u8 i,dat;
        i = 8;
        SDA = 1;
        do
        {
                SCL = 1;
……………………

网友A(2018-06-26):
楼主发一下文件给我,我急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1540491521@qq.com,拜托您了

网友A:
楼主里面有电子CAD画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