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对电路错误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8-01-03):
  如题,最近随着接触的焊接电路变得复杂,出错率也提高了不少。甚至有时候重做一个比找出电路错误还省时间。

网友A:
证明你技术没到位,需要多加练习,多研究优秀作品,制作前要先想好底稿,根据大体走线优化布局

网友B:
你最好多了解一些多多电路知识以及元器件的用途

网友C:
减少错误发生就是每一步必需仔细核对避免返工

网友D:
1.用好的焊接工具;2.仔细焊接;3.出错后先用观测法(可排除大部分短路),后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碰焊时电阻为0。

网友E:
玩这货靠的是熟能生巧。焊接也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学习过程, 学焊接也是个烧钱的路,只要细心点焊,不要出现虚焊短路的问题。
出错率也就少了,

不经历风雨,怎见得彩虹。总要跌跌倒倒的。

网友F:
可以看别人做,然后学习。主要是多练,多问,自然而然就熟练了。

网友G:
你手工焊接板呀,特别是正面的元件你焊接时在反面,很容易看错线路吧,这个要仔细点

网友H:
电路设计时就应该考虑调试的问题,几个关键点的数据基本可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I:
为了节约成本,我建议你先使用Proteus或者mulism软件仿真模拟,哪儿错了你可以无代价的修改,错误软件也会帮助你检查

网友J:
设计规则里面的安全距离一定要设置好,不能图省事全部设置为最小

网友K:
用吸锡烙铁或热风枪(视元件种类)把焊锡清除,摘掉焊错元件,重新正确焊接。    最简单的办法,是网状细铜丝(可从废的多股铜线或屏蔽线上拆下来用),将一些铜丝放在要焊下来的地方,用电烙铁加热,就可以将线路板上的焊锡吸到铜丝上,元件就可以拿下来了     多脚的接插件可以用锡炉从电路板背面侵焊,原件松动了,就可以拔掉了。电阻电容接插件可以用烙铁配合吸锡器,表贴原件可以用热风拆焊台,热风把原件引脚上面焊锡吹化,用镊子摘取。BGA封装的要用BGA返修台。

网友L:
刚开始都是这样,我也是新手,多加练习吧,慢慢来,干什么都不能着急,相信你会成功的!!

网友M:
个人建议:1.线了解不同封装的焊接手法;2,掌握器件的管脚分布;3.电路设计设置功能模块分区布局等等

网友N:
每一步保证连接正确并确保元件能正常工作 一旦焊接出现问题会带来额外的工作量 比较棘手

网友N:
每一步保证正确 焊接错了一步很棘手

网友O:
这很正常,时间久了就好了

网友P:
经常练习就好,上网上找找视屏看看

网友Q:
建议还是查找错误,否则你以后还会一直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有人说吃亏是福,其实出错也是福。出错的福在于你查找到了相关问题所在,通过分析错误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获取了知识,这就是福气

网友R:
焊接电路结束需要根据你的PCB图用电压表一一测试电压,首先确定每条电路是否是通路。一般来说,焊接电路板按照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焊接,防止出错,当然焊接前需先测试电路板是否是每条路都是通的,然后焊接的芯片先检测是否是好的,不然焊上去发现坏的就要拆下来比较麻烦。要学会解决错误才能提升哟

网友S:
会出错是你不够熟练,或者电路不够懂,记忆力好跟逻辑能力强就基本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