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懂单片机原理图?

楼主(2018-01-03):
刚刚接触单片机,怎么学着看懂单片机原理图,和电路图,求指导

网友A:
看懂单片机原理图,和电路图,就是看普通电路图一样,按定义来看,单片机是IO 口来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B:
先从基本的元器件功能和属性开始吧。

网友C:
先看Datasheet OK

网友D: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E:
建议买一本电子技术基础来看看

网友F:
看datasheet  硬件设计部分,电路图和原理图差不多的,单片机的IO口定义在datasheet上面全部可以找到

网友G:
一句话:读懂上面每个元件的手册。

网友H:
先了解单片最小系统

网友I:
先从了解单片机的各种元件功能和各个引脚的位置等等

网友J:
    单片机原理图根据单片机的开发手册,里面有相应的开发指导。在看指导文档的过程中,针对自己开发需要的功能,对单片机每个引脚的功能加以理解,例如(复用引脚的特性,哪些引脚自带TIM时钟等),根据这些引脚特性,加以分析。
    对于原理图,不止一个芯片,使用哪一款芯片,需了解其功率,工作电压等特性,设计原理图(一般买芯片会提供元器件开发原理图)。
   对于电路图来说,就需要电子电路的知识了。

网友K:
首先你要弄懂各个元器件符号代表的元器件,理解电路以及各个元器件的功用就好了

网友L:
找些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书看下,摸索一段时间就能看了,单片机电路一般不会太复杂

网友M:
首先得看你,有没有电子基础~

网友N:
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先认识电子元件,再慢慢的的了解属性和功能,连接有什么作用。只有自己慢慢理会才是正道,别人教不了什么,最多只是讲解一下。可是自己不会也只是讲讲。建议学一下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datasheet  硬件设计部分,电路图和原理图差不多的,单片机的IO口定义在datasheet上面全部可以找到

谢谢,这个是软件还是什么啊

网友O:
首先你得将电路学习好,然后对模电这一部分知识掌握住,这样你看电路原理图自然会懂了

网友P:
每个型号的单片机生产厂商都有详细说明 百度搜一下单片机型号就行 里面都会详细说明单片机个管脚功能
至于电路原理图 必须有数电模电基础才行

网友A:
单片机原理,是和电子电路图一样看的,只是IO口定义你要看单片机的规格书定义

网友Q: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书看下,只看基础就行

网友R:
1、原理图
原理图就是用来体现电子电路的工作原理的一种电路图,又被叫做“电原理图”。这种图由于它直接体现了电子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所以一般用在设计、分析电路中。分析电路时,通过识别图纸上所画的各种电路元件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就可以了解电路的实际工作情况。下图所示就是一个收音机电路的原理图。

2、方框图(框图)
方框图是一种用方框和连线来表示电路工作原理和构成概况的电路图。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理图。不过在这种图纸中,除了方框和连线几乎没有别的符号了。它和上面的原理图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原理图上详细地绘制了电路的全部的元器件和它们连接方式,而方框图只是简单地将电路安装功能划分为几个部分,将每一个部分描绘成一个方框,在方框中加上简单的文字说明,在方框间用连线(有时用带箭头的连线)说明各个方框之间的关系。所以方框图只能用来体现电路的大致工作原理,而原理图除了详细地表明电路的工作原理外,还可以用来作为采集元件、制作电路的依据。下图所示的就是上述收音机电路的方框图。

(三)装配图
它是为了进行电路装配而采用的一种图纸,图上的符号往往是电路元件的实物的外形图。我们只要照着图上画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地把一些电路元器件连接起来就能够完成电路的装配。这种电路图一般是供初学者使用的。
装配图根据装配模板的不同而各不一样,大多数作为电子产品的场合,用的都是下面要介绍的印刷线路板,所以印板图是装配图的主要形式。
在初学电子知识时,为了能早一点接触电子技术,我们选用了螺孔板作为基本的安装模板,因此安装图也就变成另一种模式。如下图:

(四)印板图
印板图的全名是“印刷电路板图”或“印刷线路板图”,它和装配图其实属于同一类的电路图,都是供装配实际电路使用的。
印刷电路板是在一块绝缘板上先覆上一层金属箔,再将电路不需要的金属箔腐蚀掉,剩下的部分金属箔作为电路元器件之间的连接线,然后将电路中的元器件安装在这块绝缘板上,利用板上剩余的金属箔作为元器件之间导电的连线,完成电路的连接。由于这种电路板的一面或两面覆的金属是铜皮,所以印刷电路板又叫“覆铜板”。印板图的元件分布往往和原理图中大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在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主要考虑所有元件的分布和连接是否合理,要考虑元件体积、散热、抗干扰、抗耦合等等诸多因素,综合这些因素设计出来的印刷电路板,从外观看很难和原理图完全一致;而实际上却能更好地实现电路的功能。
随着科技发展,现在印刷线路板的制作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单面板、双面板外,还有多面板,已经大量运用到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国防建设、航天事业等许多领域。
在上面介绍的四种形式的电路图中,电原理图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能够看懂原理图,也就基本掌握了电路的原理,绘制方框图,设计装配图、印板图这都比较容易了。掌握了原理图,进行电器的维修、设计,也是十分方便的。因此,关键是掌握原理图。
三、电路图的组成
电路图主要由元件符号、连线、结点、注释四大部分组成。
元件符号表示实际电路中的元件,它的形状与实际的元件不一定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样。但是它一般都表示出了元件的特点,而且引脚的数目都和实际元件保持一致。
连线表示的是实际电路中的导线,在原理图中虽然是一根线,但在常用的印刷电路板中往往不是线而是各种形状的铜箔块,就像收音机原理图中的许多连线在印刷电路板图中并不一定都是线形的,也可以是一定形状的铜膜。
结点表示几个元件引脚或几条导线之间相互的连接关系。所有和结点相连的元件引脚、导线,不论数目多少,都是导通的。
注释在电路图中是十分重要的,电路图中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归入注释—类。细看以上各图就会发现,在电路图的各个地方都有注释存在,它们被用来说明元件的型号、名称等等

网友S:
先从基本的元器件功能入手。上网艘相近的

网友T:
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U:
看懂单片机,首先要多看看C语言,C语言是基础。学好后多看看被人的源码

网友V:
先了解基本电路,把基本电路了解清楚了,所有原理图万变不离其宗,研究多了你会发现基本都是标准电路,都是没必要改的!

网友W:
有没有人用LUA编程?

网友X:
原理图其实就是电路图,如果只是要看懂单片机的原理图,建议从最小系统看起

网友Y(2019-03-23):
先了解电子元件,线路中的各种字母是什么意思,再对应原理图看

网友Z:
可以先看一下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8823688911714583304)大致看前3P,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 单片机实例100  https://wenku.baidu.com/view/e8f ... d528ea81c72f0f.html
直接上手。多操作几次,比较一下管脚定义与链接线,基本上就能看懂原理图了。
单片机是哪个功能不会查哪里,不是全部精通。

网友AA:
先看名字,名字一样的代表他们相互连接,然后看它是什么,从百度查对应,电路图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AB:
对应原理图上引脚标注,看电源和地    注意引脚位置  了解元件大致功能

网友AC:
那要看你的基础怎样,有一定基础的话,就去百度图上各个元件的资料,连起来看。

网友AD:
看书啊,书上什么都有

网友AE:
很简单啊,他对应的字母就是对应接在一起的

网友AF:
先多学习模电,多看电路方面的书,通过大量理论知识的积累,在进行实践操作会发现,量变会产生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