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滴(点滴)测速系统Protues仿真与源代码 带液面检测功能

楼主(2018-01-03):
液滴测速的源程序和仿真分享给大家
点滴测量系统
带液面检测  按键按下为液面抵达最低位置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 P2^4;

sbit IN0=P3^2;

void Delayx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Initialize_LCD();
        ShowString(0,0,"Speed:    d/min ");
        ShowString(0,1,"State:          ");
        Delayxms(500);
        Int0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IN0==0)  //达到最低液面
                {
                        SPK=0;
                        Delayxms(300);
                        SPK=1;
                        Delayxms(300);
                        ShowString(7,1,"Abnormal ");

                }
                else
                {

                        ShowString(7,1,"Normal   ");
                }

                Write_LCD_Command(0x80+6);                 //第一行0x8开头
                Write_LCD_Data(dd/1000+0x30);
                Write_LCD_Data(dd/100+0x30);
                Write_LCD_Data(dd%100/10+0x30);
                Write_LCD_Data(dd%100%10+0x30);
/*
                Write_LCD_Command(0xc0+6);                 //第二行0xc0开头
                Write_LCD_Data(count/1000+0x30);
                Write_LCD_Data(count%1000/100+0x30);
                Write_LCD_Data(count%1000%100/10+0x30);
                Write_LCD_Data(count%1000%100%10+0x30);
*/
                if(dd>60)
                {
……………………

网友A(2021-02-22):
引用 网友B:
仿真图和页面的不一样

你好,你的proteus是什么版本的能打开,我用的7.8和8.6的都打不开

网友C(2020-04-12):
仿真图用Proteus7.5打开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