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后坠名文件是什么软件打开的,怎么把此文件倒换出gerber文件

楼主(2018-01-03):
先说明 此文件不是 AD文件 。,AD打不开

网友A:
AD 不是可以导入其他软件的按钮吗,试试看

网友B:
很多跟机械处理有关的电路板格式是低版本的,可能是PROTEL2.8等的格式

网友C:
用99se打开

网友D:
可以用AD 导入功能,也用可用其它的电路设计软件打开试下,如PADS07,打开就能换GERBER了

网友E:
你发给我 我给你打开

网友F:
protel 99打开哦

楼主:
PADS打开了

网友G:
protel和untimely designer应该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