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改成C语言

楼主(2018-01-04):
MOV  P0M1,#00010000B   MOV  POM0,#00100000B

这一段用C语言怎么写?

P0M1=0x10;
P0M0=0x30;
这样写对吗?

网友A:
P0M0=0x20;

网友B:
看上去是对的。
前提是,先要定义一下:P0MO、P0M1对应的特殊寄存器编号。
这不是标准51的程序,是STC所特有的。

网友C:
这个太牛了 谢谢

网友D:
这个挺复杂的

网友E:
这一段用C语言这么写

sfr P0M0        =   0x94;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0
sfr P0M1        =   0x93;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1

P0M1=0x10;
P0M0=0x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对的。
前提是,先要定义一下:P0MO、P0M1对应的特殊寄存器编号。
这不是标准51的程序,是STC所 ...

对,就是S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段用C语言这么写

这个我不会,我也不会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