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如何仿真MQ-5烟雾传感器,如果没有,如何添加

楼主(2018-01-04):
请问用proteus如何仿真MQ-5烟雾传感器,如果没有,如何添加

网友A(2018-04-19):
可变电阻代替烟雾传感器仿真电路

网友B:
上面楼说的用可变电阻替代传感器仿真是个具体什么样 的

网友C(2019-06-13):
可以用滑动变阻器加个AD转换器代替

网友D:
开AD 然后读一个滑阻的电压 就行

网友E(2020-04-18):
兄弟 解决没有   教教我啊

网友F:
本质上是读取采集到的电压值,所以在仿真任意挑选一款ADC芯片,然后用它读取电位器的电压值,改变电位器的阻值,达到模拟烟雾环境变化

网友G:
如果没有MQ-5的设模型,则可以将其视为可变电阻。 因此,可以使用电位计对其进行仿真。

网友H:
MQ 系列的有AO DO输出模式 由可变电阻调节灵敏度,数字输出加 比较器 模拟输出 用ad,这些也需要加进来,这是实际电路,关于模拟的话 建议AD读取可变电阻 或者同内类形传感器 传感器其本质是一样的,模拟只是一个仿造实际而已,原理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