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显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1-04):
void dis_num(void)
{
        unsigned char i=0,j=0,k=0;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character[0] = fre/10000000;
        character[1] = fre/1000000%10;
        character[2] = fre/100000%10;
        character[3] = fre/10000%10;
        character[4] = fre/1000%10;
        character[5] = fre/100%10;
        character[6] = fre/10%10;
        character[7] = fre%10;
    character[8] = 'H';
        character[9] = 'z';

        for(i = 0;i<4;i++)                //显示“fre=”
        {
                LCD_disp_char(i+0,1,character_1);
        }
        for(i = 0;i<10;i++)        //判断第一个不为0的数
        {
                if(character!=0)
                        break;
        }
        k = 8-i;
        for(j = 0;j<k;j++)        //显示所有的数字
        {
                        LCD_disp_num(4+j,1,character[i++]);
        }

    for(i = 5;i<7;i++)        //显示“Hz”
        {
                LCD_disp_char(j+4,1,character_1);
                j++;
        }
}

不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显示字符的?有人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这一句在程序里面都没有定义,真的可以通过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_disp_char 字符显示函数

下面这一段是做什么用的?
character[0] = fre/10000000;

        character[1] = fre/1000000%10;

        character[2] = fre/100000%10;

        character[3] = fre/10000%10;

        character[4] = fre/1000%10;

        character[5] = fre/100%10;

        character[6] = fre/10%10;

        character[7] = fre%10;

    character[8] = 'H';

        character[9] = 'z';

还有这一段怎么就能显示fre=?
        for(i = 0;i<4;i++)                 //显示“fre=”

        {

                LCD_disp_char(i+0,1,character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