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左转的单片机红绿灯proteus仿真与源码分享

楼主:
单片机红绿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带左转灯

#include "use.h"
#include "main.h"

uchar code se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七段管段码真值表  共阴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seg_we[]={0x01,0x02,0x04,0x08};                      //共阴位码           0x01,0x02,0x04,0x08                                 0xfe,0xfd,0xfb,0xf7
uchar BackupGreen,BackupRed,CopyLight,CopyLLight,backupLGreen;

void Seg_Display(uchar number,uchar wei)        //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
        P0=0X00;                                                                        //0XFF
        we=1;        //2.7
        we=0;
        P0=seg_du[number];
        du=1;             //2.6
        du=0;
        P0=seg_we[wei];
        we=1;
        we=0;
}

void UrgentScan()                                                    //设置 ???情况运行扫描
{
        Seg_Display(BackupGreen/10,0);
        Seg_Display(BackupGreen%10,1);
        Seg_Display(BackupRed/10,2);
        Seg_Display(BackupRed%10,3);
}

void SetLGreen()
{
        Seg_Display(backupLGreen/10,0);
        Seg_Display(backupLGreen%10,1);
}

void SetModel()                                                                //红绿灯设置模式
{
        if(StaSysterm==NormalRun)                    //正常情况下修改为设置状态
        {
                StaSysterm=ResetGreen;
            BackupGreen=GreenTime;
            BackupRed=RedTime;
                backupLGreen = GreenLTime;
                CopyLight=P2;                        //对数据进行备份
                CopyLLight = P1;
                P2=0X09;
        }
        else if(StaSysterm==ResetGreen)             //优先设置绿灯时间
        {
            StaSysterm=ResetRed;
        }
        else if(StaSysterm==ResetRed)               //后设置红灯时间   设置完成后按键退出设置状态
        {
                StaSysterm=ResetLGreen;
        }
        else if(StaSysterm==ResetLGreen)               //后设置红灯时间   设置完成后按键退出设置状态
        {
                StaSysterm=NormalRun;
                P2=CopyLight;                        //恢复数据
                P1=CopyLLight;
        }
}

void ADDTime()                                                            //红绿灯时间加
{
        if(StaSysterm==ResetGreen)
        {
                BackupGreen++;
                if(BackupGreen>=BackupRed)           BackupGreen=BackupRed;            //绿灯时间不能大于红灯时间
        }
        else if(StaSysterm==ResetRed)
        {
            BackupRed++;
        }
        else if(StaSysterm==ResetLGreen)
        {
                backupLGreen++;
        }
}

void SUBTime()                                                                   //红绿灯时间减
{
        if(StaSysterm==ResetGreen)
        {
                BackupGreen--;

        }
        else if(StaSysterm==ResetRed)
        {
            BackupRed--;
                if(BackupGreen>=BackupRed)           BackupRed=BackupGreen;
        }
        else if(StaSysterm==ResetLGreen)
        {
                backupLGreen--;
        }
}

void UrgentModel()                                                           //紧急模式
{
        if(StaSysterm==NormalRun)
        {
                StaSysterm=UrgentRun;
                CopyLight=P2;                                //对数据进行备份
                CopyLLight=P1;
                P0=0XFF;                       //关闭数码管
                we=1;                          //产生下降沿 锁存数据
                we=0;
        }
        else if(StaSysterm==UrgentRun)
        {
                StaSysterm=NormalRun;
                P2=CopyLight;                           //恢复数据
                P1=CopyLLight;
        }
        else if(StaSysterm==ResetGreen || StaSysterm==ResetRed ||StaSysterm==ResetLGreen)
        {
                StaSysterm=NormalRun;
                GreenTime=BackupGreen;
            RedTime=BackupRed;
                GreenLTime = backupLGreen ;                   //重新设置红绿灯时间
        }
}

#define _MAIN_C
#include "use.h"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e.h"
#include "key.h"

bit flag1s;                //0时时间不变   1时时间减小
uchar count1s,NS_time,WE_time;
uchar GreenTime=30,RedTime=50,GreenLTime = 10;                //30s和35s
uchar index=0;               //状态
enum eStaSysterm StaSysterm=NormalRun;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Inin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LEDScan();                                                  //数码管即LED扫描
                KeyDriver();                                          //键盘驱动扫描
                if(flag1s)                          //判断时间是否到 1s
                {
                        flag1s=0;
                        NS_time--;                                          //红绿灯倒计时时间减
                        WE_time--;
                }
        }
}

void InintTimer0()           //初始化T0定时器
{
        TMOD=0X01;
        TH0=0X4C;             //  初始化为50ms
        TL0=0X00;
        ET0=1;         //开TO中断
        TR0=1;            //开始计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B8;              //0.019 s 约为20ms
        TL0=0X00;
        KeyScan();
        if(++count1s<50)        return;           //判断定时是否到1S
        count1s=0;
        if(StaSysterm==NormalRun) flag1s=1;            //非正常运行时,不红绿灯数值不减一
}

void LEDScan()
{
         if(StaSysterm==NormalRun)                         //正常运行
         {
                if(NS_time==0 || WE_time==0)
                {
                        switch(index)                                 //改变红绿灯的状态,状态机
                        {
                                case 0:
                                {
                                        index = 1;                                           //东西红灯
                                        NS_time = GreenTime;                                  //南北绿灯30
                                        WE_time = RedTime;                                    //红灯50
                                        P2 = 0X09;
                                        P1 = 0X0C;                                                 //输出
                                }break;
                                case 1:
                                {
                                        index = 2;
                                        NS_time=5;                                            //南北黄灯东西红灯
                                        P2 = 0X0A;
                                        P1 = 0X0C;
                                }break;
                                case 2:
                                {
                                        index = 3;
                                        NS_time=GreenLTime;                                   //南北左转东西红灯
                                        P2 = 0X0C;
                                        P1 = 0X09;
                                }break;
                                case 3:
                                {
                                        index = 4;
                                        NS_time=5;                                            //南北黄灯东西红灯
                                        P2 = 0X0C;
                                        P1 = 0X0A;
                                }break;

                                case 4:
                                {
                                        index=5;
                                        NS_time = RedTime;
                                        WE_time = GreenTime;
                                        P2 = 0X24;
                                        P1 = 0X0C;
                                }break;
                                case 5:
                                {
                                        index = 6;
                                        WE_time=5;
                                        P2 = 0X14;
                                        P1 = 0X0C;
                                }break;
                                case 6:
                                {
                                        index = 7;
                                        WE_time = GreenLTime;
                                        P2 = 0X0C;
                                        P1 = 0X24;
                                }break;
                                case 7:
                                {
                                        index = 0;
                                        WE_time=5;                                            //南北黄灯东西红灯
                                        P2 = 0X0C;
                                        P1 = 0X14;
                                }break;

                                default:break;
                        }
                }
                Seg_Display(NS_time/10,0);
                Seg_Display(NS_time%10,1);
                Seg_Display(WE_time/10,2);
                Seg_Display(WE_time%10,3);
        }
        else if(StaSysterm==UrgentRun)
        {                                                                   //紧急情况运行   黄灯闪烁
                P2=0x12;
                P1 = 0X12;                                    //所有黄灯亮
                Delayms(200);                               //延迟200毫秒
                P2=0x00;
                P1 = 0X00;                                        //所有黄灯灭
                Delayms(200);
        }
        else if(StaSysterm==ResetGreen || StaSysterm==ResetRed)                                                           //设置调整红绿灯时间
        {
                index=0;
                NS_time=0;
                WE_time=0;                           //重新初始化红绿灯并运行
                UrgentScan();
        }
        else
        {
                SetLGreen();
        }
}

#include "use.h"
#include "time.h"

sbit KEY1=P3^4;                                                                                         //设置 退出设置
sbit KEY2=P3^5;                                          //加
sbit KEY3=P3^6;                                          //减
sbit KEY4=P3^7;                                          //紧急情况  退出紧急情况
uchar keystr[]={1,1,1,1},backup[]={1,1,1,1};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static uchar keybuf[4]={0XFF,0XFF,0XFF,0XFF};
        uchar i;
        keybuf[0]=(keybuf[0]<<1)|KEY1;
        keybuf[1]=(keybuf[1]<<1)|KEY2;
        keybuf[2]=(keybuf[2]<<1)|KEY3;
        keybuf[3]=(keybuf[3]<<1)|KEY4;
        for(i=0;i<4;i++)
        {
                if(keybuf[i]==0X00)                        keystr[i]=0;                   //连续8次扫描值为0
                else if(keybuf[i]==0XFF)         keystr[i]=1;
        }
}

void KeyAction(uchar key)                                                 //键盘执行
{
        switch(key)
        {
                case 0:        SetModel();                break;
                case 1:        ADDTime();                break;
                case 2:        SUBTime();                break;
                case 3: UrgentModel();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KeyDriver()                                                                 //键盘驱动
{
        uchar i;
        for(i=0;i<4;i++)
        {
                if(keystr[i]!=backup[i])
                {
                        if(keystr[i]==0)
                                KeyAction(i);
                }
                backup[i]=keystr[i];
        }
}

网友A(2018-03-22):
东西不错,代码也很工整,给老哥打电话

网友B:
东西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C(2019-12-28):
总说code前少分号,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