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5烟雾传感器是直接与单片机相连吗

楼主(2018-01-04):
MQ-5是直接与单片机相连吗

网友A:
当然了。

其中:VCC接电源正极,GND接电源负极
          DO输出数字信号,就是只有1或0,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当开关用。如:当它输出高电平1时,说明煤气浓度很小,没有危险;当它输出低电平0时,说明浓度很大了(阀值可以通过那个蓝色的变阻器调节),可以报警、开通风风扇等。
          AO输出模拟量,必须要AD转换,才能得到相关的数据。可以抽样得到煤气的浓度值,便于监测气体浓度的变化,同样可以报警等。

网友B:
可以呀,AO和DO引脚,直接连接就好,但是在代码那边输出需要自己转换格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AO和DO引脚,直接连接就好,但是在代码那边输出需要自己转换格式哦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如果我要把浓度信息通过GPRS模块以短信形式发给手机,你能帮我看一下程序吗

网友C(2018-05-04):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把浓度信息通过GPRS模块以短信形式发给手机,你能帮我看一下程序吗

能给我看看嘛?我也做这个

网友D(2018-06-18):
不是的,需要设计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