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设计资料(仿真+源码+论文)下载

楼主:
制作的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实物图:

资料包里面含有完整的设计论文

基于单片机的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基于AT89C51的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
;************************************************************************************************************
                  SHIWEI   EQU          32H;
                  GEWEI    EQU          33H;
                  HUANCUN  EQU          36H;
                  BEATS    EQU          40H        ;
          XIN_BAI  EQU          41H                ;
          XIN_SHI  EQU          42H                ;
          XIN_GE   EQU          43H        ;
                  CLOCK    BIT          P2.4;
                  ST       BIT          P3.2;
                  EOC      BIT          P3.1;
                  D_A      BIT                        P2.3;
                  D_B      BIT                        P2.2;
                  D_C           BIT          P2.1;
                  E        BIT          P2.7;
                  RW       BIT          P2.5;
                  RS       BIT          P2.6;
                  XIN      BIT          P3.5;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0100H;
;***********主程序开始******************************************************
START:    LCALL    LCDINIT;调用液晶显示屏初始化程序
          LCALL    TISHI1;
                  LCALL    TISHI2;
;*********************************************************************************
;                      温度部分
;*******************************************************************************
BEGIN:          MOV      TMOD,#02H;
          MOV      TH0,#236;        定时钟频位50khz
                  MOV      TL0,#236;
                  MOV      IE,#82H;           开T0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CLR      D_A;         AD0809选择IN0通道
                  CLR      D_B;
                  CLR      D_C;
WEN:
              CLR      ST;
          SETB     ST;
                  CLR      ST;启动AD转换
                  JNB      EOC,$; 等待转换结束
                  LCALL    DELAY1S;
;*********查表法得到转换值*********************************
                  MOV      HUANCUN,P1;
                  MOV      DPTR,#TAB1
                  MOV      A,HUANCUN
                  MOVC     A,@A+DPTR
;*********将查表得到的值转换成BCD码**********************
                  MOV      B,#10
                  DIV      AB
                  MOV      SHIWEI,A
                  MOV      GEWEI,B
;*********显示整数部分的温度值**************************
XIANSHI:  MOV      A,#84H;
          LCALL    WRC;
                  NOP
          MOV      R0,#32H;                           显示温度的十位、个位
WDA1:     MOV      A,@R0
          ADD      A,#30H;                                   转换成ASCII码
                  LCALL    WRD;                                   写数据
                  INC      R0;
                  CJNE     R0,#34H,WDA1;                   判断温度是否显示完
;*********显示小数点***********************************************************
DIAN:     MOV      A,#86H;        显示小数点
                  LCALL    WRC;
                  MOV      A,#2EH;
                  LCALL    WRD;
;*********查表得小数部分得温度值********************************************
                  MOV      DPTR,#TAB2
                  MOV      A,HUANCUN
                  MOVC     A,@A+DPTR
;*********将小数部分的值转换成BCD码**********************************************************************
                  MOV      B,#10
                  DIV      AB
                  MOV      SHIWEI,A
                  MOV      GEWEI,B
;**********显示小数子程序********************
XIANSHI1: MOV      A,#87H;
          LCALL    WRC;
                  MOV      R0,#32H;                           显示温度的十位、个位
WDA12:    MOV     A,@R0
          ADD      A,#30H;                                   转换成ASCII码
                  LCALL    WRD;                                   写数据
                  INC      R0;
                  CJNE     R0,#34H,WDA12;                   判断温度是否显示完
;*********显示温度符号*************************************************************************
                  MOV    A,#089H;                           显示温度符号,设定显示位置
                  LCALL  WRC;                                   写入命令
                  MOV    A,#0DFH;                           “。”的        ASCII码
                  LCALL  WRD;                                   写数据
                  MOV    A,#43H;                                   “C"的ASCII码
                  LCALL  WRD;                                   写数据
;******************************************************************************
;            心率部分
;****************************************************************************
JISHU:   MOV    TMOD,#60H            ;
         MOV    TH1,#00H;
                 MOV    TL1,#00H;
                 SETB   XIN;
                 SETB   TR1;
                 MOV    R3,#10;
REPPS:
         CALL   DELAY1S;
                 DJNZ   R3,REPPS;
                 MOV    BEATS,TL1;
                 CLR    TR1;
                 CLR    TF1;
                 MOV    A,BEATS;
                 CJNE   A,#00H,DOWNSX1;
                 AJMP   DOWNSX;
DOWNSX1:
         CLR    C;
                 SUBB   A,#08H;
                 JNC    DOWNSU;
                 AJMP   DOWNSX;
DOWNSU:
         MOV    A,BEATS;
                 ADD    A,BEATS;
                 ADD    A,BEATS;
                 ADD    A,BEATS;
                 ADD    A,BEATS;
                 ADD    A,BEATS;
                 MOV    BEATS,A;
DOWNSX:
                 ;转换成BCD
                 MOV    B,#100;
                 DIV    AB;
                 MOV    XIN_BAI,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XIN_SHI,A;
                 MOV    XIN_GE,B;
;*******心率显示子程序******************************************************
XIN_XIAN:
          MOV   A,#0C4H;
          LCALL WRC;
          MOV   R0,#41H;
WDA2:          MOV   A,@R0;                           心率值显示
                  ADD   A,#30H;
                  LCALL WRD;
                  INC   R0;
                  CJNE  R0,#44H,WDA2;
XIN_DAN:                                  ;显示心率单位
                  MOV   A,#0C9H;
                  LCALL WRC;
                  MOV   A,#54H;
                  LCALL WRD;
                  MOV   A,#2FH;
                  LCALL WRD;
                  MOV   A,#6DH;
                  LCALL WRD;
                  MOV   A,#69H;
                  LCALL WRD;
                  MOV   A,#6EH;
                  LCALL WRD;

                  AJMP     WEN

;*********温度提示字符显示**************************************************************
TISHI1:    MOV    DPTR,#M_1;                           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LINE11:    MOV    A,#80H;                                   设置LCD的第一行地址
           LCALL  WRC;                                   写入命令
FILL1:     CLR    A;                                           输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消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C11;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JMP    RET_END1                                  ;子程序返回
LC11:      LCALL  WRD;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FILL1;                                   继续填入字符
RET_END1:  RET
;********心率提示字符显示***************************************************
TISHI2:    MOV    DPTR,#M_2;                           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LINE12:    MOV    A,#0C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LCALL  WRC;                                   写入命令
FILL2:     CLR    A;                                           输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消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C12;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JMP    RET_END2                                  ;子程序返回
LC12:      LCALL  WRD;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FILL2;                                   继续填入字符
RET_END2:  RET
M_1:       DB    "WEN:",0;
M_2:       DB    "XIN:",0;

;********液晶初始化子程序***************************
LCDINIT:  MOV      A,#01H;                                   清屏
          LCALL    WRC;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A,#38H;                                   8位数据,2行,5*8点阵
                  LCALL    WRC;
                  MOV      A,#0CH;                                   开显示和光标,字符不闪烁
                  LCALL    WRC;
                  MOV      A,#06H;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1格
                  LCALL    WRC;
                     RET;
;********忙检查子程序************************
CBUSY:    PUSH         ACC;                                   将A的值暂存于堆栈
          PUSH   DPH;                                   将DPH的值暂存于堆栈
                  PUSH   DPL;                                   将DPL的值暂存于堆栈
                  PUSH   PSW;                                   将PSW的值暂存于堆栈
WEIT:
          CLR    RS;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SETB   RW;                                           RW=1,选择读模式
                  CLR    E;                                           E=0,禁止读/写LCD
                  SETB   E;                                           E=1,允许读/写LCD
                  NOP
                  MOV    A,P0;                                   读操作
                  CLR    E;                                           E=0,禁止读/写LCD
                  JB     ACC.7,WEIT;                           忙碌循环等待
                  POP    PSW;                                   从堆栈中取回PSW的值
                  POP    DPL;                                   从堆栈中取回DPL的值
                  POP    DPH;                                   从堆栈中取回DPH的值
                  POP    ACC;                                   从堆栈中取回ACC的值
                  LCALL  DELAY;                                   延时
                  RET;
;********写子程序**************************
WRC:      LCALL  CBUSY;                                   写入命令子程序
          CLR    E;                                           E=0,禁止读/写LCD
                  CLR    RS;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CLR    RW;                                                             RW=0,选择写模
                  SETB   E;                                           E=1,允许读/写LCD
                  MOV    P0,A;                                   写操作
                  CLR    E;                                           E=0,禁止读/写LCD
                  LCALL  DELAY;                                   延时
                  RET
WRD:      LCALL  CBUSY;                                   写入数据子程序
          CLR    E;                                           E=0,禁止读/写LCD
                  SETB   RS;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
                  CLR    RW;                                           RW=0,选择写模式
                  SETB   E;                                           E=1,允许读/写LCD
                  MOV    P0,A;                                   写操作

……………………

网友A(2020-06-09):
这个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