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断电继续走

楼主(2018-01-04):
请问使用ds1302时钟芯片和1602液晶显示屏做时钟,我只能让液晶显示时间,不能让它断电继续走,该如何操作?

网友A:
DS1302有两个电源输入,其中一个就是当单片机系统掉电后,1302还有电源,可以继续走时。
所以,你想DS1302断电继续走时,必须加上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有两个电源输入,其中一个就是当单片机系统掉电后,1302还有电源,可以继续走时。
所以,你想DS1302 ...

我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