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共阴数码管要换成共阳数码管,电路和代码需要改变什么吗?

楼主:
共阴数码管换成共阳的,那么电路要不要改接?    代码是只要改段码就行了吗???新人求助!!

网友A(2018-01-04):
求教!!非常感谢!!!!

网友B:
此问,以及原理图:说明你还未弄清楚LED显示及扫描显示的原理。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不用改段码,电路也不用改,直接取反~即可

网友D:
弄清楚LED显示及扫描显示的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段码,电路也不用改,直接取反~即可

直接取反不是有改代码吗。段码取反,位码也取反。就是这样。
不过你既然问了这个问题,我这样说了你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F:
数码管的段码不一样

网友G:
这个芯片只有P0口有推挽模式即高低电平都有输出功率 其他IO口只有开漏输出,这个用的是总线模式强制推挽的 这个结构上换成共阳是不行的,可以外接三极管进行扩流

网友H:
数码管显示,尤其是多路的,尽可能用共阳极,这样芯片引脚就是灌电流,芯片可以承受较大的灌电流,而拉电流则要小很多。芯片主要起控制作用,输出控制信号。共阳极和共阴极电路和代码网上很多,自己可以找找。

网友I:
电路改成共阳极数码管,代码直接是共阳极数码管数值代码取反~

网友J:
程序把P0口取反就行了。

网友K:
段码和位码都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