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可实现拉幕,滚动交替等多种花样显示(单片机源程序+原理图)制作资料包

楼主(2018-01-04):
这是我前段时间制作的16*16点阵屏。还有很多实用实例,总之很实用。
现上传给大家,共同分享。
各种花样显示效果的源码(交替显示,拉幕式方式显示,显示数字,向上滚动显示,欢迎光临等等):
满足先悦电子接口方法
//IO配置
sbit D_port = P1^7;
sbit C_port = P1^6;
sbit B_port = P1^5;
sbit A_port = P1^4;
sbit EN_port = P1^3;
sbit S_IN_port = P1^2;
sbit RCK_port = P1^1;
sbit SRCK_port = P1^0;
如果程序里面有说明使用的晶体频率跟单片机芯片型号的,请按照要求使用,如果没有要求的,可以使用任何51内核的单片机。

因为AT89S51,AT89S52,AT89C51,AT89C52的RAM只有128,里面的程序有很多个是要求使用256以上RAM的,因此建议你使用STC
系列的单片机。
仅供焊接完进行点阵测试用。

16*16电子的电路原理图:

  1. /*字取模方法请参考本目录图片说明*/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端口定义*/
sbit D_port    = P1^7;
sbit C_port    = P1^6;
sbit B_port    = P1^5;
sbit A_port    = P1^4;
sbit EN_port   = P1^3;
sbit S_IN_port = P1^2;
sbit RCK_port  = P1^1;
sbit SRCK_port = P1^0;

uchar code table[]={

0xFF,0xFC,0xFF,0xFC,0x80,0xFC,0x9F,0x80,0x1F,0x9E,0x49,0xCE,0x03,0xF9,0x87,0xF9,
0xE7,0xF9,0xC3,0xF0,0x93,0xF0,0x19,0xE6,0x7C,0xE6,0x3F,0xCF,0x9F,0x9F,0xCF,0x3F,/*"欢",0*/

0xFF,0xFF,0xF3,0xFC,0x27,0x82,0x27,0x93,0x3F,0x93,0x3F,0x93,0x20,0x93,0x27,0x93,
0x27,0x93,0x27,0x80,0x27,0xC2,0x27,0xF3,0xE7,0xF3,0xC3,0xF3,0x19,0x00,0xFF,0xFF,/*"迎",0*/

0x7F,0xFE,0x73,0xCE,0x67,0xCE,0x4F,0xE6,0x4F,0xF2,0x7F,0xFE,0x00,0x00,0x9F,0xF9,
0x9F,0xF9,0x9F,0xF9,0x9F,0xF9,0xCF,0x39,0xCF,0x39,0xE7,0x39,0xF3,0x03,0xF8,0xFF,/*"光",1*/

0xCF,0xFC,0xCF,0xFC,0xCF,0xFC,0x49,0x00,0x49,0xF8,0x09,0xF3,0x89,0xF3,0xC9,0xFF,
0x49,0x80,0x49,0x92,0x49,0x92,0x49,0x92,0x49,0x92,0x4F,0x80,0x4F,0x9E,0xCF,0xFF,/*"临",2*/

};

/*-------------------------------------------------------
    点阵LED第几行显示数据
   其中daH为数据高8位,daL为数据低8位,han为第几行显示
--------------------------------------------------------*/
void HC595_Data_Send(uchar daH,daL,han)
{
        uchar i;
        RCK_port = 0;  /*HC595锁定输出,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屏数据变化从而显示闪烁*/
        SRCK_port = 0;
        for(i=0;i<8;i++){
                if((daH&0x80)!=0) S_IN_port = 1;
                else S_IN_port = 0;
                SRCK_port = 1;
                SRCK_port = 0;
                daH <<= 1;
                }
        for(i=0;i<8;i++){
                if((daL&0x80)!=0) S_IN_port = 1;
                else S_IN_port = 0;
                SRCK_port = 1;
                SRCK_port = 0;
                daL <<= 1;
                }
        EN_port = 1; /*关屏显示,原理为使HC138输出全为1,从而三极管截止,点阵不显示*/
        switch (han){
                case 0: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1: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2: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3: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0;
                        break;
                case 4: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5: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6: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7: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0;
                        break;
                case 8: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9: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10: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11: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0;        D_port = 1;
                        break;
                case 12:
                        A_port = 0;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case 13:
                        A_port = 1;        B_port = 0;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case 14:
                        A_port = 0;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case 15:
                        A_port = 1;        B_port = 1;        C_port = 1;        D_port = 1;
                        break;
                }
        RCK_port = 1; /*允许HC595数据输出到Q1-Q8端口*/
        EN_port = 0; /*HC138输出有效,打开显示*/
        RCK_port = 0;        /*锁定HC595数据输出*/

}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5;j++)
            {;}
        }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j=0; /*读取对应的第几行数据*/
        uchar k=0; /*读取对应的第几个字数据*/
        while (1){
                for(i=0;i<3000;i++){
                        HC595_Data_Send(table[(k*16+j)*2+1],table[(k*16+j)*2],j);
                        j++; /*行加1*/
                        if(j==16) j=0;
                        delay_1ms(1);
                        }
                k++; /*字加1*/
                if(k==4) k=0;
                }
}
……………………

网友A:
楼主你好,点阵左边接三极管是为了放大电流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管理员很敬业,几乎每篇帖子都要回。您也是电子爱好者吗?能否加个QQ?

网友D:
牛。这个可以有。

网友E: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F(2018-03-03):
三极管实现时经常卡机,不过还好

网友G(2018-04-09):
下载了,仿真了一下,可以的,就是左移、右移没有源程序,楼主把左移、右移没有源程序也共享一下呗

网友H:
挣够了币再来下载吧,先mark

网友I(2018-05-09):
为啥我没有找到仿真设计呢?

网友J(2019-12-21):
有参考价值,谢谢大佬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