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从外面复制代码进去会变成乱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04):
例如我从外面复制代码进去会变成乱码是怎么回事?
还有注释的字为什么会变成一堆问号,怎么解决呀?急!!
这软件有没有格式自动对齐功能?萌新求大佬回答!!!!

网友A:
那是因为编码方式不同引起的,去edit里面configuration。
可以下载安装一个小插件Astyle。
求给5黑币

网友B:
这种问题常有,可以试试在keil里的一个扳手图标里,即配置对话框中设置Encoding为Chinese GB2312(Simplified  )

网友B:
然后设置size为4,同时tab间隔也设置为4个单位,试试吧。另外我也不知道格式自动对齐功能,百度吧

网友C:
你是不是把HEX文件打开了,应该还有一个一样的文件;

网友D:
这是设置的问题 就像楼上说的步骤 设置就可以了 只有从外面复制粘贴进来的会乱码 或者打字时错了一个空格键也会乱码 注意点就没有事情了 只是个人感觉设置成非乱码的样子 文字不好看了 所以习惯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