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直线距离测速的程序想请大神检查错误

楼主(2018-01-04):
要求是两个红外传感器距离一米,用手触发A传感器启动定时器计时,然后再触发B传感器停止计数,得到时间,再求速度(路程/时间)。最后显示在LCDLCD1602A。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CMD 0x00
#define DAT 0x01
#define DataPort P0//LCD数据口
sbit RW=P2^6;
sbit RS=P2^7;
sbit E=P2^5;
sbit A=P1^0;//传感器A
sbit N=P2^0;//传感器B
uint8 CNT=0; //10ms
float speed;
bit flag_1s=0;
uint8 Resust=0;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16 t)
{
        uint16 a;
        for(;t>0;t--)
                for(a=123;a>0;a--);
}
/**LCD时序**/
void write_LCD(uint8 dat,bit rs)
{
        E=0;
        RW=0;
        RS=rs;//选择指令or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delay(1);
        _nop_();
        _nop_();
        DataPort=dat;//将数据送到LCD数据口
        _nop_();
        _nop_();
        _nop_();
        E=0;
        delay(1);
}
/**LCD选择显示位置子函数**/
void SetXY(uint8 x,uint8 y)
{
        x=x&0x0f;//防止X、Y  超过量程
        y=y&0x01;
        if(y)
        {
                write_LCD(0x80+x,CMD);
        }
        else
        {
                write_LCD(0xc0+x,CMD);
        }
}
/**速度数值转换子函数**/
void disload(uint16 a)
{
        SetXY(3,0);
        write_LCD(a*100/100+'0',DAT);//个位
                 write_LCD('.',DAT);
        write_LCD(a*100%100/10+'0',DAT);//小数位1
            write_LCD(a*100%100%10+'0',DAT);//小数位2
        write_LCD('k',DAT);
            write_LCD('m',DAT);
        write_LCD('/',DAT);
        write_LCD('h',DAT);
}
/**LCD字符指针函数**/
void LCD_wrstr(uint8*str)
{
        while(*str!='\0')
        {
                write_LCD(*str,DAT);
                str++;
        }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ll_init()
{
        delay(500);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0c,CMD);
        write_LCD(0x01,CMD);
        delay(10);

                SetXY(0,1);//设置标题显示位置
        LCD_wrstr("Tachometer:");

        TMOD=0x01;//设置T0位工作方式1——作为16位定时器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TH0=(65536-9216)/256;//装入初值
        TL0=(65536-9216)%256;
        IT0=1;//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中断
        EX0=1;//打开外部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All_init();//先进行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1s==1)
                {
                        flag_1s=0;//1s标志位清零
                        disload(speed);
                }
        }

Timer0Init();
        EA=1;
        while(1)
        {
                if(A==1)//当传感器a检测到时
                {
                        CNT=0;//从0开始计时
                                                CNT++
                }
                if(N==1)//当传感器B检测到时
                {
                        Resust=CNT; //存储计数结果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

        if(CNT==300)
                {
                        speed=360/Resust*100;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CNT=0;//定时1s之后C_50ms清零
                                flag_1s=1;//1s标志位置1
                TH0=(65536-9216)/256;//重新初值
                TL0=(65536-9216)%256;
        }
}

楼主:
希望有大神可帮我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