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数显油箱程序,大神们帮忙修改修改,跪求!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UZZER=P2^3;       //蜂鸣器io口
sbit LR=P2^4;       //剩余油量过低LED红灯警告 端口
sbit LG=P2^5;       //剩余油量过高LED绿灯警告 端口
sbit EOC=P3^0;
char *t[]={" ","#","##","###","####","#####","######","#######","########","#########","##########"};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Welcome  !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Please  wait  ";
void delay_10us(uint n);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50us(uint n); //5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输入数据函数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ADC0808();       //ADC0808转换函数
void TMOD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guodi();    //产生蜂鸣器所需震荡LED红
void guogao();    //产生蜂鸣器所需震荡LED绿
void contrast(x);          //比较函数
void main()
{
TMOD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isplay(0x00, Str1);
display(0x40, Str2);
BUZZER=1;
LR=1;
LG=1;
while(1)
{
  uchar n,x,s[4];
  int i;
  ADC0808();      //不断地进行数模转化
  contrast(x);
  switch(i)
  {
          case 0:        display(0,1,*t),guodi();
          case 1: display(0,1,*t);
        case 2:        display(0,1,*t);
        case 3:        display(0,1,*t);
        case 4:        display(0,1,*t);
        case 5:        display(0,1,*t);
        case 6:        display(0,1,*t);
        case 7:        display(0,1,*t);
        case 8:        display(0,1,*t);
        case 9:        display(0,1,*t),guogao();
  }
  for(n=0;n<16;n++)
  {
     write_data(s);
  }
}
}
void delay_10us(uint n)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n;i>0;i--)
    for(j=2;j>0;j--);
}

void delay_50us(uint n) //5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n;i>0;i--)
    for(j=22;j>0;j--);
}
void TMOD_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A=1;
ET0=1;
TR0=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输入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送数据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init(void)
{
delay_50us(300); //延时15ms,换算15ms等于300us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1602
{
delay_10us(20);
write_com(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10us(5);
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10us(5);
write_com(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10us(5);
write_com(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50us(40);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设置显示位置
{
  uchar address;
  if(y==1)
  {
    address=0x80+x; //第一行位置
  } else {
    address=0xc0+x; //第二行位置
  }
    delay_10us(5);
    write_com(address);
}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
  set_xy(x,y);
  delay_10us(5);
  while(*s!='\0')
  {
    write_data(*s);
    s++;
  }
}
void ADC0808()                   //adc0808始
{
        uchar  temp;
        uint   voldata;
        uchar dispbuf[4];
        while(1)
        {
                do
                {;}
                while(~EOC);    //转换是否完成
                temp = ADC0808; //读出转换结果
                voldata = temp*1.0/255*1000;
                dispbuf[3] = voldata%10;
                dispbuf[2] = voldata/10%10;
                dispbuf[1] = voldata/100%10;
                dispbuf[0] = voldata/1000;
        }
}                                                          //ADC止
void guodi()    //产生蜂鸣器所需震荡LED红
{
        BUZZER=~BUZZER;
        LR=~LR;
}
void guogao()    //产生蜂鸣器所需震荡LED绿
{
        BUZZER=~BUZZER;
        LG=~LG;
}
void contrast(x)          //比较函数
{
        uint i;
        if(0<x<100)i=0;
        else if(100<x<200)i=1;
        else if(200<x,300)i=2;
        else if(300<x<400)i=3;
        else if(400<x<500)i=4;
        else if(500<x<600)i=5;
        else if(600<x<700)i=6;
        else if(700<x<800)i=7;
        else if(800<x<900)i=8;
        else if(900<x<1000)i=9;
}

网友A(2018-01-05):
这个,要考虑油箱里的油位震荡产生的波动问题的,不然直接出来静态的结果用到动态的物体上除了不准确还会数值乱跳,至少,要加阻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