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双机通讯设计图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麻烦看下不知这么搞对不??如果双机通讯的话要怎么搞??错了又是哪错了?多谢

网友A(2018-01-05):
双机通讯的距离是多少?如果双机在一起的话,直接TTL通讯就可以了,距离在10米之内就需要RS232通讯,需要设计RS232接口电路,如果距离超过10米的话,就需要RS485通讯,需要设计RS485接口电路。另外你下载只有RXD和TXD,要不GND也引出来。

网友B:
楼抄图而不理解图,永远没有进步。
1、CY?=33.768,是一个创新,常用是32768。
2、USB输出的电压,经R?=200,再经绿色发光二极管(我的认识有1.7V的压降),还能得到5V作为工作电压。是不是考虑先用万用表量一下USB的输出电压。
3、电池BT?一直供电,太浪费了,当电路工作时,考虑用电路中的电源供电,电路不工作时再用电池供电,这样合理一些。
忙完这些基础的东西,再读通单机通讯后,再考虑双机通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抄图而不理解图,永远没有进步。
1、CY?=33.768,是一个创新,常用是32768。
2、USB输出的电压,经R?= ...

谢谢您的指正,我很想知道他的原理,可是没有人指导入门,只能瞎弄,见笑了,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机通讯的距离是多少?如果双机在一起的话,直接TTL通讯就可以了,距离在10米之内就需要RS232通讯,需要设 ...

感谢楼主的解答,我会去查楼主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在设计,到时候麻烦楼主指导!多谢……

网友D:
1.不知道你这个矩阵键盘到时候你怎么编程。
2.P0脚的你这样的方式麻烦了,建议用常用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