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编程思路 根据单片机序列号来注册某些功能

楼主(2018-01-04):
用STC15F2K60S2开发一个产品,要求用每个单片机的序列号生成一个代码,然后在产品中输入此代码来注册产品上的某些功能。求编程思路

网友A:
程序里把每个单片机的序列号生成一个代码,外部设置一个按键,当按此按键时数码管上显示代码

网友B:
1、分别写出所有功能程序,每个功能程序关联一个标记。(可以看着:子程序对应标记位)。
2、主程序除初始化设置外,只查各个标记位,为1则执行对应功能,为0跳过。
3、输入选择时,只要将对应的标记置1清0,就可以决定功能是否被运行。
4、用“序列号生成一个代码"太简单了,方法多多,设置一组数码,其中某些字节对应功能标记位,在异或一下序列号,生成代码。要还原时,只需再异或一次。……,自己想吧,不难。

网友C:
外部设置一个按键,当按此按键时数码管上显示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CPU的唯一序列号来实现

网友E:
序列号作为一个检验码。比如要注册功能A,它的代码是0102030405,然后通过和序列号做加密运算,得出秘钥A。然后将秘钥A送到单片机中,单片机解密后,注册功能A。加密和解密都用到单片机的序列号,可以防止一个注册码在不同的机器上重复注册。

网友F:
如果单片机有防解密功能,像STC公司宣称的那样。那么只要每个单片机烧入不同一个串号即可。比如0X12345678,,开机就读取用户密码区,不一致就不执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