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接口程序报错 大佬们 求助 谢谢

楼主(2018-01-05):
功能:
编写通讯接口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字符串,字符串显示在数码管上,在目标机上调试好。
将收到的字符再发送回串口调试助手。

刚刚接触单片机,麻烦各位给指点指点谢谢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gf1[10]={"ABCDEFGHIJ"};        /*发送的字符串*/
uchar cgf2[10]={0xbd,0x18,0x0d5,0xd9,0x78
                                0x0e9,0x0ed,0x98,0xfd,0xf9};        /*数码管显示字形表*/
main(){
        uchar i,j;
        PCON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P1=0xf4;                         /*数码管显示“P”提示符*/
        while(1)
        {                                 /*循环*/
    RI = 0;
        while(!RI);                         /*RI=0等待*/
        i=SBUF;                                 /*RI=1接收,存入i变量*/
        i=i&0x0f;                         /*保留低4位*/
        PI=cfg2[i];                        /*查字型表送P1口数码管*/
        RI=0;                                /*清RI*/
        for(j=0;j<200;j++);        /*延时*/
        TI=0;
        SBUF=cgf1[i];                        /*取cgf1字符串中第i个字符发送*/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

代码运行之后 报错   不太理解哪错了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whn001.c...
WHN001.C(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0x0e9'
WHN001.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WHN001.C(8):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第4行,0x78后加上逗号

网友B:
uchar cgf2[10]={0xbd,0x18,0x0d5,0xd9,0x78  少了逗号
PI=cfg2[i]; 应该是P1=cgf2[i];
AUXR &= 0xBF; AUXR &= 0xFE; 51头文件里没有此寄存器,需要声明
这是改后的程序,编译通过,未经实物验证:
sfr AUXR=0x8E;   // 辅助寄存器
uchar cgf1[10]={"ABCDEFGHIJ"};        /*发送的字符串*/
uchar cgf2[10]={0xbd,0x18,0x0d5,0xd9,0x78,
                0x0e9,0x0ed,0x98,0xfd,0xf9}; /*数码管显示字形表*/
void main()
{
        uchar i,j;
        PCON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P1=0xf4;                         /*数码管显示“P”提示符*/
        while(1)
        {                                 /*循环*/
                RI = 0;
                while(!RI);                         /*RI=0等待*/
                i=SBUF;                                 /*RI=1接收,存入i变量*/
                i=i&0x0f;                         /*保留低4位*/
                P1=cgf2[i];                        /*查字型表送P1口数码管*/
                RI=0;                                /*清RI*/
                for(j=0;j<200;j++);        /*延时*/
                TI=0;
                SBUF=cgf1[i];                        /*取cgf1字符串中第i个字符发送*/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