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测量电机转速的c程序

楼主(2018-01-05):
已经有一个广电传感器,作用是测电机转速然后显示在LED屏幕上。 之前用中断写一直没有成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个模版参考

网友A:
广电?光电对射传感器吧,一般精度的用中断配合定时器就OK了,如果要更高精度和更高转速范围的,可以分段,低频测波长,高频测脉冲个数的方法可以很精确。

网友B(2018-05-16):
多看看书  查查资料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1};
int i=0;
//int TH00;

void main(void)
{
        int j;
        TMOD=0x15;                 // T0方式1计数,T1方式1定时
        TH0=0;                        // T0计数器清零
        TL0=0;
        TH1=0x3C;                // 12MHz晶振,T1定时50ms
        TL1=0xB0;
        TR0=1;                        // 启动T0计数器
        TR1=1;                        // 启动T1
        IE=0x88;                // 允许T1中断和总中断允许
        while(1)
        {        P2=0x00;          // 输出百位显示值
                out=seg[i/100];
                P2=0x02;
                for(j=0;j<100;j++);
                P2=0x00;
                out=seg[i%100/10];        // 输出十位显示值
                P2=0x04;
                for(j=0;j<100;j++);
                P2=0x00;                                                        out=seg[i%10];        // 输出个位显示值
                P2=0x08;
                for(j=0;j<100;j++);
        }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T1中断程序,产生50ms 定时
{        static char j = 0;
        TH1=0x3C;        // 重设定时器值,50ms 定时,12MHz 晶振
        TL1=0xB0;
        if(++j == 20)        // 是否中断20次,即50msx20次 = 1s
        {        j=0;
                i=(TH0 << 8)|TL0;
// 1s内的计数值即为电机转动速度,单位:转/秒
                TH0=0;           // T0清零
                TL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