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汇编语言三路多量程检测电压表

楼主(2018-01-05):
基于8086的汇编语言设计有三个量程简易电压表(5V,50V,500V)。这三种量程的数值循环显示在一个八位的七段显示数码管上。点击开始仿真,最右一个数码管显示的是量程代表的三路数字代码1,2,3。信号的输入端分三路,从右到左的电路和滑动变阻器分别模拟5V50500V电压输入后进行降压和进行调节的过程,所以从右到左三个滑动变阻器表示的是5V50500V量程。分别移动滑片位置,等待再一次循环到想要读数据的那一路数码就可以读出数据。

网友A(2019-04-14):
是交流电压测量还是?近期正在做一款交流电压取值检测,稍微有点误差。正好看看你的程序,比对一下。感谢了。

网友B(2022-09-27):
用什么软件做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