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开关串联的电路的所实现逻辑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8-01-05):
例如两个开关串联一个灯泡的的电路如果规定开关闭合为1断开为0灯亮为1灭为0,通过真值表得出其表达式为Y=A·B,如果闭合为0断开为1灯亮为0,通过真值表得出表达式为Y=A+B,这这两个开关串联明明是个"与"电路,为什么会得到或的表达式,是不是逻辑关系如果满足1×0=0就说他是逻辑关系"与",满足1+0=1就说是逻辑或,逻辑"与"或""是不是都是针对"1、"0"来说的,并不是电路本身

网友A:
如果依你的题目,当是四种组合中的任意一种。
例,一个常闭的开关,与一个常开的开关串联:是……,你考虑吧。

网友B:
你在哪里看的题目的?或逻辑不是两个开关并联的吗?

网友C:
2个开关并联为或逻辑
2个开关串联为与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看的题目的?或逻辑不是两个开关并联的吗?

http://baike.baidu.com/l/awIsxuL5?bk_share=copy

网友D:
串就是与,并就是或

网友E:
你描述的就是正逻辑、负逻辑的关系,但正逻辑和负逻辑两种体制不牵涉到逻辑电路本身的结构问题。建议看一下正负逻辑电路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就是与,并就是或

那得出的函数表达式Y=A+B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或的意思吗

楼主:
都说串联是“与”,那得出的表达式Y=A+B是什么意思?

楼主:
都说两个开关串联是"与"电路,那得出表达式Y=A+B是什么意思,?不是"或"

网友F:
初学者不要去搞正逻辑负逻辑,否则会迷路。

网友G:
与的关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