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单片机程序流程框图 和 I/0口

楼主(2018-01-05):
KEY EQU             P1         ;

SQ  EQU             P0         ;

FLAG       BIT 2AH.0   ;走动标志

DLY        BIT 2AH.1   ;延时5秒起动标志

FLAG_DLY   BIT 2AH.2   ;延时5秒标志

FLAG_STOP  BIT 2AH.3   ;急停标志

FLAG_PRO   BIT 2AH.4   ;禁止按键标志

FLAG_DANBU   BIT 2AH.5 ;单步操作标志

ORG   0000H

AJMP INIT

ORG   000BH

AJMP TIME0

ORG   0030H

INIT:

MOV SP,#30H

MOV SCON,#0H

MOV TMOD,#01H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MOV R4,#0

MOV R5,#2           ;上下循环两次

MOV R7,#2      ;

MOV 50H,#0     ;

MOV 52H,#0     ;

//SETB FLAG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ACALL DISPLAY  ;

CLR P2.0

////////////////////////////////////

MAIN:

JB FLAG,GO1SET         ;启动转,否则下一步

MOV R5,#1

CLR FLAG_PRO         ;取消按键禁止

CJNE R4,#1,GOA         ;对比跳转相应工序

AJMP GO1

GOA:

CJNE R4,#2,GOB

AJMP GO2

GOB:

CJNE R4,#3,GOC

AJMP GO3

GOC:

CJNE R4,#4,GOD

AJMP GO4

GOD:

SJMP MAIN

GO1SET:

MOV P2,#0FEH        ;启动前清除指示

MOV R5,#2                ;两次上下

GO1:

MOV R4,#0                ;清0防止指标混乱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0                ;下降

JB FLAG_STOP,$        ;急停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4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5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6

JB FLAG_STOP,$

JB FLAG_DANBU,MAIN;单步停止

JB SQ.2,$              ;限位

GO2:

MOV R4,#0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6                ;上升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5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4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0

JB FLAG_STOP,$

JB FLAG_DANBU,MAIN

JB SQ.1,$

DJNZ R5,GO1

GO3:

MOV R4,#0

CLR P2.0                ;右移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1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2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CLR P2.3

JB FLAG_STOP,$

JB FLAG_DANBU,NEXT

JB SQ.3,$

SETB DLY                  ;延时5S

JNB FLAG_DLY,$

CLR FLAG_DLY

CLR DLY

GO4:

MOV R4,#0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3                ;左移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2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1

JB FLAG_STOP,$

ACALL DELYS

//ACALL DELYS

//SETB P2.0

JB FLAG_STOP,$

JB FLAG_DANBU,NEXT

JB SQ.4,$

INC R3                   ;计步器

ACALL DISPLAY  ;显示

NEXT:

AJMP MAIN

/////////////////////////////////////////

K1:                   ;

JNB KEY.0,K1A;检测P0.0口

AJMP  K2

K1A:

ACALL DELY           ;延时去抖

JNB KEY.0,K1B;检测P0.0口

AJMP  K2

K1B:

JNB KEY.0,K1B;等待按键

JB FLAG,K2

JB FLAG_PRO,K2

MOV P2,#0EH

MOV R4,#2

MOV R5,#1

SETB FLAG_DANBU

RET

K2:                   ;

JNB KEY.1,K2A

AJMP  K3

K2A:

ACALL DELY

JNB KEY.1,K2B

AJMP  K3

K2B:

JNB KEY.1,K2B

JB FLAG,K3

JB FLAG_PRO,K3

MOV P2,#0FEH

MOV R4,#1

MOV R5,#1

SETB FLAG_DANBU

RET

K3:                        ;

JNB KEY.2,K3A

AJMP  K4

K3A:

ACALL DELY

JNB KEY.2,K3B

AJMP  K4

K3B:

JNB KEY.2,K3B

JB FLAG,K4

JB FLAG_PRO,K4

MOV P2,#0F0H

MOV R4,#4

MOV R5,#1

SETB FLAG_DANBU

RET

K4:

JNB KEY.3,K4A

AJMP  K5

K4A:

ACALL DELY

JNB KEY.3,K4B

AJMP  K5

K4B:

JNB KEY.3,K4B

JB FLAG,K5

JB FLAG_PRO,K5

MOV P2,#0FEH

MOV R4,#3

MOV R5,#1

SETB FLAG_DANBU

RET

K5:

JNB KEY.4,K5A

AJMP  K6

K5A:

ACALL DELY

JNB KEY.4,K5B

AJMP  K6

K5B:

JNB KEY.4,K5B

SETB FLAG          ;启动

SETB FLAG_PRO ;禁止按键作用

CLR FLAG_STOP ;取消急停

CLR FLAG_DANBU;取消单步

RET

K6:

JNB KEY.5,K6A

AJMP  K7

K6A:

ACALL DELY

JNB KEY.5,K6B

AJMP  K7

K6B:

JNB KEY.5,K6B

CLR FLAG       ;停止运行

//SETB FLAG_PRO

RET

K7:

JNB KEY.6,K7A

RET

K7A:

ACALL DELY

JNB KEY.6,K7B

RET

K7B:

JNB KEY.6,K7B

SETB FLAG_STOP         ;急停

RET

DELY:MOV R7,#10         ;延时0.5ms

DLY0:MOV R6,#50

DLY1:DJNZ R6,DLY1

DJNZ R7,DLY0

RET

DELYS:MOV R7,#255         ;延时

DLY2:MOV R6,#255

DLY3:DJNZ R6,DLY3

DJNZ R7,DLY2

RET

DISPLAY: ;显示

MOV R7,#2      ;数码管位数

MOV A,R3

MOV B,#10

DIV AB

MOV 51H,A

MOV 50H,B

MOV  DPTR,#TABLE

MOV R0,#50H

LED1:

MOV A,@R0

MOVC A,@A+DPTR         //查表得段码

MOV SBUF,A

STOP:JNB TI,STOP

CLR TI

INC R0

DJNZ R7,LED1

RET

TIME0:                         ;延时2S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ACALL K1

JNB DLY,EXIT

INC R2

CJNE R2,#75,EXIT ;5秒

SETB FLAG_DLY

MOV R2,#0

EXIT:

RETI

TABLE:

DB 3fh,06h,5bh,4fh

DB 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

DB 39h,5eh,79h,71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