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半桥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8-01-05):
我是新手,图片不知道如何放上来

已知条件:
①       输入电压范围
②       输出电压、电流
③       确定需要的谐振频率
④       额定输入、输出满载时电源工作频率在fr附近
由以上已知条件可简单得出以下结果:
①       变压器变比n
②       需要的电压增益Gmax,Gmin
③       Rac,K
需要求解的量:
①       Q值,由此得到Cr,Ls,Lp
②       最小、最大开关频率
由增益公式G(f)=可知,即使Gmax在上面简单求出,但G(f)函数中仍然有k,x,Q三个变量,因此可做k值的定性分析,同时确定k的参数范围(即Lp与Ls的比值),如以下图2-41,图2-42,图2-43:
              图2-41(k=1)                          图2-42(k=4)
             图2-43(k=16)
由此可见,当k值越小,获得相同增益的频率变化范围越窄,k值越大,获得相同增益的频率变化范围越宽,但工作频率也越容易接近fr2谐振点,有可能进去ZCS的区域,而k值越大,谐振电流也越小,MOS管在fr附近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也就越低,综合以上考虑k一般取2.5-6的范围
Q值对初级电流的影响:
由公式Q=,可知Q↓=>Ls↓=>(Lp=kLs) ↓=>Lm↓=>Im↑=>Ip↑,即在一定负载的情况下,当Q值降低时,减小特征阻抗(即谐振电感Ls减小),而k值不变,此时励磁电感Lm减小,导致励磁电流Im增大,初级电流Ip也增大,MOS管以及变压器的损耗加大,影响整机的效率,因此K值固定后,在保证ZVS的条件下尽量选用大的Q值。
备注:在没有外置谐振电感的情况下,Lp(初级感量)=Lm(励磁电感)+Lr(漏感),漏感充当谐振电感,当有外置谐振电感时,由于变压器的漏感此时较小,有时可认为变压器的Lp=Lm
励磁电流Im与谐振电流Ir如下图2-44:
                                 图2-44
初级谐振电流有效值Ir的计算:
励磁电流有效值Im==×,其中Voe为Voe(t)= × n×Vo×sin(2fst)的有效值,Voe(t)近似等于变压器输入的方波电压,取基波Voe(t)做分析
磁化电流Ioe=××Io×sin(2fst),其有效值为××
因此得出Ir==
当谐振电流越大时,变压器的损耗会越大,产品效率就越低,因此降低Q,产品效率也降低,以下图2-45是Q,K与谐振电流均方根值的曲线关系图:
                  图2-45
由此可见K固定之后,Q值越小,初级电流的有效值越大,在保证ZVS的条件下尽量取大的Q值
G(f)=
LLC的阻抗特性,如图2-46:
                                  图2-46
Zin=+sLr+(sLp//Rac)
=Zo[Q*+j(x-+)]
其中x=,k=,Q=,Zo为特征阻抗(在以上公式第二个等号的推导中,实部Zo用来计算,虚部Zo用来计算,便能推导得出,Zin特性曲线如下图2-47:
                                  图2-47
Zin公式中有三个未知数,特征阻抗Zo在fr,Cr,Lr确定后为定值,K的大小也在Lp与Lr确定后不变(曲线中取K=5),Q值会随着负载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Q值不同会有不同的曲线),x会根据输入电压以及负载的不同而改变,所以在Zin与x的坐标曲线中有n条由于带载不同而异的曲线,在探讨曲线的大致走向时,输入电压变大会使频率增加,输出负载减小也会使频率增加;
在f>fr1的感性区域内 ,假如一定输出负载的条件下,输入电压Uin增大,频率则会增加,输入阻抗zin增加,此时谐振腔Ir电流减小,维持了输入功率不变(即Pin=Uin*Ir恒定),同时Lr上分压增大(即把输入电压增加的部分ΔUin分摊在Lr上),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当输出负载减小时,相当于减小了输出电压,这时也需要增加频率来增加Lr上的分压以便满足输出电压减小的要求(因为负载的大小在输出线路上产生的压降,是通过调整频率来补偿的,在LLC串联谐振中,因负载变化频率变化较小,但因输入电压变化则需频率变化较大,以此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在f<fr2的容性区域内,f的减小使得Cr上的容抗增加,因此输入阻抗Zin也会增加,在此区域内,输入电压降低或者输出负载增加都会使f减小,设计时是要避免进入容性区域,在容性区内电流超前电压,MOS管开关瞬间VDS很大,开关损耗很大,影响电源效率,同时MOS管发热大也影响其本身的寿命。
在公式Zin=Zo[Q*+j(x-+)]中,当满负载输出时,Q值最大,而一般把满负载输出时设计在谐振状态下,即虚部为0,由此得x-+=0,即Qmax(x)= ,而最大增益Gmax也是发生在满负载条件下, 因此把Qmax(x)=代入公式Gmax(f)=,可求出x=(Gmax与k为已知量),因此求出最小工作频率 fmin=,另外,求出x之后再代回Qmax(x)=中,得出Qmax=*(实际应用中通常取Q的最大值为0.95Qmax),从而求出 Lr与Cr,再由已知量k求出Lm。
而最高工作频率发生在最高输入电压与空载时,此时Q=0,对应的最小增益变成Gmin=,因此得出最大工作频率fmax=。
ZVS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如下图2-48):
在最高工作频率周期的Tmin/4时间内,励磁电流Im必须把MOS管寄生电容的电量放完,这样才能实现ZVS(零电压开通),即Im=*>(2Coss+Cstray)* ,其中Coss为MOS管的寄生电容(半桥有两个MOS管,所以容值为2Coss),Cstray为PCB板上的寄生电容容值)
                                  图2-48
谐振腔参数的实例计算:
1.输出指标
输入电压范围:VinMin=250V,VinMax=420V
额定输入电压:VinNom=400Vdc
额定输出电压电流:6.5V/10A,12V/2A
输出功率:Pout=6.5*10+12*2=89W
2.选择谐振频率和工作区域
    谐振频率fr=100KHz
额定输入输出时电源工作频率为fr
3. 计算变压器的变比和谐振元件值
   ①理论变比
    n===29.8
   ②最高、最低输入电压的增益
     Gmin===0.95
     Gmax===1.6
    ③计算等效为6.5V输出的负载电阻和反射电阻
     RL===0.47Ω
      Rac=nRL=29.8**0.47=338.6Ω
     ④取k=3,计算Q,fmin,fmax,Ls,Lp,Cr
       Q=0.95**=0.425
       fmin==59.5KHz
       fmax==108.7KHz
       Cr==11nF
        Ls==229uH
        Lp=k*Lr=3*229=687uH
     ⑤核算满足ZVS的条件
      Im===0.5A
      (2Coss+Cstray)=(2*100+100)*10*=0.42A,其中Coss在所使用MOS管的datasheet里找到,Cstray为PCB的寄生电容,通常取100pF,使用控制芯片L6599的Deadtime为300nS
      0.5A>0.42A,因此Im在死区时间内,足够放完寄生电容的电量,实现ZVS的控制,若Im过小,无法在死区时间内放完寄生电容的电量,则需降低Q值或者降低(Lr+LP)的值
      ⑥初级电流有效值
      Irms==≈0.4A
      ⑦MOS管Vds上的最大压降,电流最大值与有效值,以及MOS管的导通损耗
        VdsMax=VinMax=420V
        IMax_Mos=Iocp
Irms_Mos=0.2A(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的有效值相等,两个MOS管各自导通的时间为半个周期)
Pconduct_loss= Irms_Mos*Rds=0.04*Rds
⑧次级整流管电压,电流,损耗(6.5V输出)
Vd=2*Vo=2*6.5=13V
Id_Avg==5A(两个整流管,各自分担一半电流)
Pd_conduct_loss=Vd*Id_Avg=0.2*5=1W(肖特基的压降为0.2V,输出电流为正的脉动电流,因此用平均值来计算有效值)
⑨谐振电容电流有效值,最大电压
ICr_rms= Irms=≈0.4A
VCr_Max≈+*Irms_Max*=+
⑩输出电容的电流有效值(主路6.5V输出)
ICo_rms==4.82A(为整流管输出电流的有效值)
关键点波形:输入电流谐波分析:
谐波电流
就是将非正弦周期性电流函数按傅立叶级数展开时,其频率为原周期电流频率整数倍的各正弦分量的统称。频率等于原周期电流频率k倍的谐波电流称为k次谐波电流,k大于1的各谐波电流也统称为高次谐波电流;
谐波电流的产生
正弦波电压施加到非线性负载,产生非正弦波电流,非正弦波电流在电网阻抗上产生压降,使得电网电压波形也形成非正弦波形,对非正弦波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其中频率与工频相同的分量称为基波,频率大于工频的分量称为谐波,简单的说,正弦波电压施加到非线性负载上,产生了谐波电流;
谐波电流的危害
①      对其他电子设备产生了干扰;
②      ②导致额外的能量损失;
谐波电流的抑制
①      装设谐波补偿装置来补偿谐波;
②      对电子装置本身进行改造,使其不产生谐波,加入PFC控制。
对没有PFC的开关电源,测试其输入谐波电流波形如图2-49,可见谐波成分很大;
                                 图2-49
对加入PFC的开关电源,测其输入电流的谐波成分,如图2-50,可见谐波电流得到很大的抑制,谐波成分很小;
                                  图2-50
输出瞬态响应
对输出瞬态响应的测试,可以确定输出电压对输出负载变化的响应速度,如下图2-51(青色信号为输出电压,设置耦合AC,带宽选择20M,红色信号为输出负载,当负载瞬间增大时,输出电压往下掉,此时响应时间从输出电压首次退出稳定带开始,到最后一次进入稳定带为止的时间段,测试结果为70uS)
                                   图2-51
MOS管的损耗
MOS分为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开关损耗是指在Vds和Id开关期间发生的开关损耗,导通损耗发生在MOS管导通状态下产生的损耗,如下图2-52
                                   图2-52
实测波形如下图2-53
                                   图2-53
初级开关管ZVS,次级整流管ZCS的验证
初级开关管ZVS(零电压开关):
如下图2-54,在谐振电路呈感性的状态下(实现ZVS的一个必要条件),电流滞后电压,因此MOS管开通前的死区时间内,电流从MOS管的S级流向D级,谐振电流把MOS管寄生电容的电量泄放完毕,MOS内部二极管导通,Vds只有内部二极管压降的大小,可近似看作0,此时开通MOS便能实现ZVS,在开启MOS管之前,流过MOS管的电流,有一小段下降比较平缓,原因是在死区时间内,两个MOS管同时关断,由于变压器是正激,死区时间内输出电流为零,Lm没有被输出钳位,此时Lm与Lr一起参与谐振,故电流下降比较缓慢,当MOS管关断时,由于关断前,Vds很小(等于Rds*Id),可看作是0,而Coss的存在,使得在关断瞬间,Vds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oss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关断也能实现ZVS。
                                 图2-54
次级整流管ZCS(零电流关断):
在死区时间内,由于两个MOS管都关断,使得输出电流变为0,因此次级整流二极管在0电流状态下自然关断,实现ZCS,如下图2-55
                                  图2-55
初级ZVS与次级ZCS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功率器件的损耗,提高了电源的整机效率,是LLC拓扑优于别的拓扑的重要之处。
三、总结:
对开关电源的各种性能指标,以及关键点波形的测试,是电源品质保证的一个重要方法,特别是在设计阶段,做测试验证的数量较小,要谨慎处理好出现的每个问题点,降低量产的不良率。

网友A(2019-05-16):
没有看到图片啊

网友B(2021-10-13):
没有图片,可否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