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单片机做个产品计数器

楼主(2018-01-05):
要求:1 产品之间的间隔在10到20cm之间
          2 传送带行进速度2m/s
          3 产品计数器为十进制数

   求个电路图和程序能multisim或proteus仿真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就不用仿真了吧。。。直接1个光电开关,一个单片机就搞定了。

网友B:
直接用外部中断,光电检测到了 il加1

网友C: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的吧

网友D:
要图要程序私聊

网友E: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书上配套有这电路与程序,照着抄就行了,计数脉冲频率0-6MHz都没问题,10进制数码管显示计数值。例程与配套视频可在百度网盘免费,网盘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URkE6

网友F:
产品计数器就是脉冲计数器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脉冲数.rar (52.96 KB, 下载次数: 1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可以51来做加一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