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g驱动0.96OLED屏显示虚拟圆盘钟

楼主(2018-01-05):
    原代码来自www点geek-workshop点com/thread-14419-1-1.htm
    自己整合了一下。可以用
    我的屏幕是6针的0.96OLED

arduino源码如下:
#include "U8glib.h"
U8GLIB_SH1106_128X64 u8g(10, 9, 12, 11,13);        //针脚接线

int center_w=u8g.getWidth()/2-1,
    center_h=u8g.getHeight()/2-1;  //定下手表的中心点

void watch_ui()
{
  u8g.drawDisc(center_w,center_h,2);//画一个实心圆
  u8g.drawCircle(center_w,center_h,center_h);//一个以屏幕高度为直径的整圆
  u8g.setFont(u8g_font_ncenB08);//调用库中一种宽度为8的字体
  u8g.setFontPosTop();
  u8g.drawStr(73,5,"1");
  u8g.drawStr(82,13,"2");
  u8g.drawStr(88,26,"3");
  u8g.drawStr(82,40,"4");
  u8g.drawStr(73,48,"5");
  u8g.drawStr(61,53,"6");
  u8g.drawStr(48,48,"7");
  u8g.drawStr(38,38,"8");
  u8g.drawStr(33,27,"9");
  u8g.drawStr(36,15,"10");
  u8g.drawStr(46,6,"11");
  u8g.drawStr(58,0,"12");
}

void clock(int hour,int minute,int sencond)
{
  int hour_x,hour_y,minute_x,minute_y,sencond_x,sencond_y;
  hour_x=cos(hour*3.1412/30-3.1412/2)*8 + center_w;
  hour_y=sin(hour*3.1412/30-3.1412/2)*8 + center_h;        //时针长度5
  minute_x=cos(minute*3.1412/30-3.1412/2)*12+center_w ;
  minute_y=sin(minute*3.1412/30-3.1412/2)*12+center_h;        //分针长度10
  sencond_x=cos(sencond*3.1412/30-3.1412/2)*17+center_w;
  sencond_y=sin(sencond*3.1412/30-3.1412/2)*17+center_h;         //秒针长度17
  u8g.drawLine(center_w,center_h,hour_x,hour_y);// 时针
  u8g.drawLine(center_w,center_h,minute_x,minute_y);// 分针
  u8g.drawLine(center_w,center_h,sencond_x,sencond_y);//秒针
}

void watch(int h,int m,int s)
{
  u8g.firstPage();
  do {
      watch_ui();
      clock(h,m,s);
      //u8g.setColorIndex(1);
  } while( u8g.nextPage() );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for(int h=0;h<12;h++)
          for(int m=0;m<60;m++)
            for(int s=0;s<60;s++)
            {
              Serial.println(h);
              Serial.println(m);
              Serial.println(s);
              watch(h,m,s);
              delay(1000);
            }

}

网友A(2018-03-10):
网址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