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控制程序,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8-01-05):
要求:按下正转按钮,电机正转,碰到上限位开关,电机停转;按下反转按钮,电机反转,碰到下限位开关,电机停转。按下急停,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本身就有问题

指教一下,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啥类型的电机?

应该是直流电机

网友A:
回帖奖励 +2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D:
没法看懂你的电路图~

网友E:
用了4个IO 口,那简单呀,直接用IO做检测,输出口输出1和0就行了。如1正转,0就是反转

网友C:
你是啥类型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