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汇编语言DAC0832转换四种波形发生器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1-05):
8086+DAC0832+汇编语言,Proteus仿真,有完整的源程序和硬件图,可以产生方波三角波正弦波锯齿波,并且可以调节各个波形的频率大小和幅度大小。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
        DA EQU 0C000H
        IN245 EQU 0D000H
SINBUF DB 80H,86H,8CH,92H,98H,9FH,0A5H,0ABH
        DB 0B0H,0B6H,0BCH,0C1H,0C7H,0CCH,0D1H
        DB 0D5H,0DAH,0DEH,0E2H,0E6H,0EAH,0EDH
        DB 0F0H,0F3H,0F6H,0F8H,0FAH,0FCH,0FDH
        DB 0FEH,0FFH,0FFH,0FFH,0FFH,0FFH,0FEH
        DB 0FDH,0FCH,0FAH,0F8H,0F6H,0F3H,0F0H
        DB 0EDH,0EAH,0E6H,0E3H,0DEH,0DAH,0D6H
        DB 0D1H,0CCH,0C7H,0C1H,0BCH,0B6H,0B1H
        DB 0ABH,0A5H,9FH,99H,92H,8CH,86H,80H
        DB 79H,73H,6DH,67H,61H,5BH,55H,4FH
        DB 49H,43H,3EH,39H,33H,2EH,2AH,25H
        DB 21H,1DH,19H,15H,12H,0FH,0CH,9H
        DB 7H,5H,3H,2H,1H,0H,0H,0H,0H,0H
        DB 1H,2H,3H,5H,7H,9H,0CH,0EH,12H
        DB 15H,18H,1CH,20H,25H,29H,2EH
        DB 33H,38H,3DH,43H,48H,4EH
        DB 54H,5AH,60H,66H,6CH,73H,79H

START:
        MOV DX,IN245
        IN AL,DX
DISO:
        CMP AL,0
        JZ FANGBO
        CMP AL,1
        JZ SANJIAOBO
        CMP AL,2
        JZ JUCHI
        CMP AL,3
        JZ ZHENGXIANBO

        CMP AL,10H
        JZ FANGBO4
        CMP AL,20H
        JZ FANGBO5
        CMP AL,40H
        JZ FANGBO6
        CMP AL,80H
        JZ FANGBO7

        CMP AL,11H
        JZ SANJIAOBO4
        CMP AL,21H
        JZ SANJIAOBO5
        CMP AL,41H
        JZ SANJIAOBO6
        CMP AL,81H
        JZ SANJIAOBO7

        CMP AL,12H
        JZ JUCHI4
        CMP AL,22H
        JZ JUCHI5
        CMP AL,42H
        JZ JUCHI6
        CMP AL,82H
        JZ JUCHI7

        ;CMP AL,13H
        ;JZ ZHENGXIANBO4
        ;CMP AL,23H
        ;JZ ZHENGXIANBO5
        ;CMP AL,43H
        ;JZ ZHENGXIANBO6
        ;CMP AL,83H
        ;JZ ZHENGXIANBO7
;方波
FANGBO:
        MOV AL,0FFH                ;+5V
        MOV DX,DA
        OUT DX,AL
        MOV CX,2FH                ;循环次数
DEL: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
        MOV AL,8F
        OUT DX,AL
        MOV CX,2FH                ;循环次数
DEL0: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0
        JMP START
;方波幅度大
FANGBO4:
        MOV AL,0FFH                ;+5V
        MOV DX,DA
        OUT DX,AL
        MOV CX,2FH                ;循环次数
DEL4: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4
        MOV AL,0
        OUT DX,AL
        MOV CX,2FH                ;循环次数
DEL40: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40
        JMP START
;方波幅度小
FANGBO5:
        MOV AL,0FFH                ;+5V
        MOV DX,DA
        OUT DX,AL
        MOV CX,2FH                ;循环次数
DEL5: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5
        MOV AL,0CFH
        OUT DX,AL
        MOV CX,2FH                ;循环次数
DEL50: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50
        JMP START
;方波频率减小,周期变大
FANGBO6:
        MOV AL,0FFH                ;+5V
        MOV DX,DA
        OUT DX,AL
        MOV CX,4FH                ;循环次数
DEL6: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6
        MOV AL,8F
        OUT DX,AL
        MOV CX,4FH                ;循环次数
DEL60: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60
        JMP START
;方波频率变大,周期减小
FANGBO7:
        MOV AL,0FFH                ;+5V
        MOV DX,DA
        OUT DX,AL
        MOV CX,1FH                ;循环次数
DEL7: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7
        MOV AL,8F
        OUT DX,AL
        MOV CX,1FH                ;循环次数
DEL70:
        CALL DELAY
        DEC CX
        JNZ DEL70
        JMP START

;三角波
SANJIAOBO:
        MOV AL,0
        MOV DX,DA
SJ0:
        CALL DELAY
        OUT DX,AL
        INC AL
        INC AL
        CMP AL,7EH
        JNZ SJ0
SJ1:
        CALL DELAY
        OUT DX,AL
        DEC AL
        DEC AL
        CMP AL,0
        JNZ SJ1
        JMP START
;三角波幅度大
SANJIAOBO4:
        MOV AL,0
        MOV DX,DA
SJ04:
        CALL DELAY
        OUT DX,AL
        INC AL
        INC AL
        INC AL
        INC AL
        CMP AL,0FCH;-------------------------
        JNZ SJ04
SJ14:
        CALL DELAY
        OUT DX,AL
        DEC AL
        DEC AL
        DEC AL
        DEC AL
        CMP AL,0;------------
        JNZ SJ14
        JMP START
;三角波幅度小
SANJIAOBO5:
        MOV AL,0
        MOV DX,DA
SJ05:
        CALL DELAY
        OUT DX,AL
        INC AL
        CMP AL,3FH
        JNZ SJ05
SJ15:
        CALL DELAY
        OUT DX,AL
        DEC AL
        CMP AL,0
        JNZ SJ15
        JMP START
;三角波周期大
SANJIAOBO6:
        MOV AL,0
        MOV DX,DA
SJ06:
        CALL DELAY
        OUT DX,AL
        INC AL
        CMP AL,7EH
        JNZ SJ06
SJ16:
        CALL DELAY
        OUT DX,AL
        DEC AL
        CMP AL,0
        JNZ SJ16
        JMP START
;三角波周期小
SANJIAOBO7:
        MOV AL,0
        MOV DX,DA
SJ07:
        CALL DELAY
        OUT DX,AL
        INC AL
        INC AL
        INC AL
        INC AL
        CMP AL,7CH
        JNZ SJ07
SJ17:
        CALL DELAY
        OUT DX,AL
        DEC AL
        DEC AL
        DEC AL
        DEC AL
        CMP AL,0
        JNZ SJ17
        JMP START

;锯齿波
JUCHI:
        MOV AL,07FH
        MOV DX,DA
JUC:
        INC AL
        INC AL
        CALL DELAY
        OUT DX,AL
        CMP AL,0FFH
        JNZ JUC
        JMP START
;锯齿波幅度大
JUCHI4:
        MOV AL,0FFH
        MOV DX,DA
JUC4:
        INC AL
        INC AL
        INC AL
        INC AL
        CALL DELAY
        OUT DX,AL
        CMP AL,0FFH
        JNZ JUC4
        JMP START
;锯齿波幅度小
JUCHI5:
        MOV AL,0BFH
        MOV DX,DA
JUC5:
        INC AL
        CALL DELAY
        OUT DX,AL
        CMP AL,0FFH
        JNZ JUC5
        JMP START
;锯齿波周期大
JUCHI6:
        MOV AL,07FH
        MOV DX,DA
JUC6:
        INC AL

        CALL DELAY
        OUT DX,AL
        CMP AL,0FFH
        JNZ JUC6
        JMP START
;锯齿波周期小
JUCHI7:
        MOV AL,07FH
        MOV DX,DA
JUC7:
        INC AL
        INC AL
        INC AL
        INC AL
        CALL DELAY
        OUT DX,AL
        CMP AL,0FFH
        JNZ JUC7
        JMP START

;正弦波
ZHENGXIANBO:
        MOV CX,80H
        MOV DI,OFFSET SINBUF
        MOV DX,DA
ZX:
        MOV AL,[DI]
        CALL DELAY
        OUT DX,AL
        INC DI
        DEC CX
        JNZ ZX
        JMP START

DELAY:
        PUSH CX
        MOV CX,0FFH
        LOOP $
        POP CX
        RET
CODE ENDS
        END START

网友A(2018-04-23):
大佬,有没有关于程控滤波器的

网友B(2018-06-28):
请问怎么调出其他波形 仿真了一下 只有正弦波

网友C(2021-06-23):
我怎么没有波形,可以教教我怎么弄吗

网友D(2022-05-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调出其他波形 仿真了一下 只有正弦波

好巧 我也是

网友E(2023-06-09):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调出其他波形 仿真了一下 只有正弦波

通过控制不同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