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c89s51单片机做万年历

楼主(2018-01-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zm.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ds1302.h"
#include"process.h"
/*------------------------------------
                        全局变量定义
------------------------------------*/
bit Temperature_Flag;                        //读取并显示温度标签,使温度刷新频率低些
//bit Re_Time_Flag;
//bit Flag1;        //进入子菜单后置标志,中断一次Menu_Count自加一次
bit Bell_Work;
/*------------------------------------
                        转换表
------------------------------------*/
//code UINT8 *WEEK_TAB[]={"","","","","","","",};                //星期中文字库表
/*------------------------------------
                        函数声明部分
------------------------------------*/
//void Display_Time();
//void System_BootScreen();
//void Timer0_Init();
//void Int0_Init();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UINT8 Conver_Week(bit c,UINT8 year,UINT8 month,UINT8 date);
/*------------------------------------
                        启动画面
------------------------------------*/
void System_BootScreen()
{
UINT8 i;
LCD_SendImg128x64(User0_128x64);        //欢迎画面
for(i=0;i<10;i++)
DelayMs(255);                                                //画面延时
LCD_SendImg128x64(User1_128x64);        //照片显示
for(i=0;i<10;i++)
DelayMs(255);
}
/*------------------------------------
                        初始化定时器
------------------------------------*/
void Timer_1 int()
{
TMOD|=0x11;                                        //两个定时器置方式一
IE=0X8a;                                        //开总中断开关和两个定时器中断开关
PT1=1;                                                //按键音产生中断T1权拉高,使之能在INT0下产生声响
TR0=1;                                                //开启定时器0,刷新用
//PX0=1
//TR1=1;
}
/*------------------------------------
                        初始化INT0
------------------------------------*/
void int0_Init()
{
EX0=1;                //打开外中断0,中断允许
IT0=1;                //设置下降沿触发
}
/*------------------------------------
                        INT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0_IRQ() interrupt 0
{
        Menu_Flag=1;                                //进入主菜单标签
        TR1=1;                                                //开启TR1有按键音
        while(!KEY_MENU) ;                       //等待按键结束,使用中断做按键,能让它实时性比较
        TR1=0;                                        //按键结束,按键音结束

        if(Menu0)                                        //子菜单0(设置时间进入后)
        {
        Set_Hour=~Set_Hour;                        //因为只有时钟和分钟个设置,01两种状态能区分了
        }
        else if(Menu1)                                //子菜单1(设置日期进入后)
                Menu1_Flag=1;                        //为减少中断代码长度,事实证明,用个标志更好
        else if(Menu2)
                Menu2_Flag=1;
        else if(Menu3) Set_Bright=~Set_Bright;                //子菜单3(背景光开关)
        else if(Menu4) Set_Speaker=~Set_Speaker;        //子菜单4(按键音开关)
Refresh_SetTime=1;                                //在子状态中任何状态按一下都会使产生刷新显示标签。
}
/*------------------------------------
                        T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r0_IRQ()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i;
TH0=0x3;
TL0=-50000%256;
i++;
if(i==80)        Temperature_Flag=1;        //2.5s中产生一次(读取并刷新温度的标签)
}
/*------------------------------------
                        T1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r1_IRQ() interrupt 3
{
TH1=-600/256;                                        //产生某种频率的按键音
TL1=-600%256;                                        //经测试,2000HZ~4000HZ左右的比较适合做按键音
SPEAKER=~SPEAKER;                                //产生方波 提供某种频率的按键音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ClearGDRAM();                //清除DDRAMGDRAM的显示
System_BootScreen();        //启动画面
DS1302_Init();                        //初始化DS1302
Int0_Init();                        //初始化外中断0
LCD_Init();                                //初始化12864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LCD_ClearGDRAM();                //清屏DDRAMGDRAM
LCD_SetCGRAM(1,User1_16x16);//写入CGRAM自定义字符 主菜单指向箭头
LCD_SetCGRAM(0,User0_16x16);//闹钟标志
LCD_SetCGRAM(2,User2_16x16);//
LCD_SetCGRAM(3,User4_16x16);//温度计
Display_Temperature();                //开始的时候先显示下温度,使界面比较完整不会空缺
SPEAKER=0;                                        //断开喇叭,使之不会长时间导通烧坏
BRIGHT=1;                                        //打开背景光
{
SPEAKER=0;                                        //断开喇叭,使之不会长时间导通烧坏
        if(Temperature_Flag)        //大循环下,温度标签置位后刷新显示温度
        {
        Temperature_Flag=0;                //清零标签
        Display_Temperature();
        }

        if(!Menu_Flag)                        //没有菜单标签则显示主时钟界面
        {
        DS1302_ReadDate();                //读取日期
                if(Bell_Flag)                //Bell标志被置位,表明在设置菜单里,开始定时了,开始往下执行,等待定时到
                {
                        if(Hour==Bell_Hour&&Minute==Bell_Minute)
                        {
                        LCD_ClearGDRAM();
                        LCD_SendImg128x64(User2_128x64);
                        Bell_Work=1;
                        ET1=1;
                        TR1=1;
                                while(1)
                                {
                                        if(!KEY_ENTER)
                                        {
                                        DelayMs(10);
                                                if(!KEY_ENTER)
                                                {
                                                while(!KEY_ENTER);
                                                Bell_Flag=0;
                                                Temperature_Flag=1;
                                                Bell_Work=0;
                                                TR1=0;
                                                Menu_Flag=0;
                                                LCD_ClearGDRAM();
                                                LCD_Init();
                                                break;
                                                }
                                        }
                                }
                        }
                }
        Display_Date();                        //填充显示日期
        Display_Week();                        //填充显示星期
        DS1302_ReadTime();                //读取时间
        Display_Time();                        //填充显示时间
        }

        else if(Menu_Flag)                //显示控制界面
        {
        LCD_ClearGDRAM();                //清屏之前的主时钟界面
        LCD_RefreshMenu();                //菜单显示
        FanHui1=0;                                //清零FanHui1标签,使之每一次进入菜单后都能停在下面那个while菜单循环中
        //guide_old++;                        //
        while(!FanHui1)                        //FanHui没有被置1,死循环,当主菜单下按了返回则置1,跳出循环
        {
        MainMenu_Pro();                        //主菜单处理函数
        SPEAKER=0;                                //断开喇叭,使之不会长时间导通烧坏
                while(Enter_Menu)        //进入子菜单标签
                {
                                if(Menu0) Menu0_Pro();                //子菜单0处理函数
                                else if(Menu1) Menu1_Pro();
                                else if(Menu2) Menu2_Pro();
                                else if(Menu3) Menu3_Pro();
                                else if(Menu4) Menu4_Pro();
                                else if(Menu5) Menu5_Pro();
                SPEAKER=0;                                //断开喇叭,使之不会长时间导通烧坏
                }
        }//一级菜单while()
        Temperature_Flag=1;                //每当退出主菜单,重新显示温度
        }//显示界面块
}
}